浅谈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市场前景和售后问题

楼主(2017-07-19):
浅谈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市场前景和售后问题

交大台创软启动 简燕 微信号:ctcr123

一、在线式软起动柜是市场催生的产物

第一次接触在线式软启动柜是贵州毕节一个砂石厂。老板毛经理找我们台创电气询160KW的软启动柜的价钱,台创电气只生产电机软启动器,柜子没有做,就让贵州和遵义两家跟我们经常有合作的电气成套厂给毛经理报了价。

两天后,毛经理来电说,成套厂报价贵了,(其实现在成套厂的利润也不高,他们就在元件和柜子的基础上上涨10%,这个费用一般要留作售后的成本)问我软启动最低多少钱?他想自己装柜子。我给毛经理的底价其实跟电气成套厂的价格一样,但是,毛经理还是嫌贵了。我说,您可以到机电市场看看,再比较比较价格和质量。

一周后,我打电话给毛经理,他说160KW的软启动柜装好了,还是在线式的,加上运费安装费6千多一点,跟我们一台软启动器的价钱差不多。这里要恭喜下毛经理,买了这么便宜的启动柜,解决了破碎机的启动问题。

第二次接触在线式软起动柜就是在这个月初。仁寿某陶瓷厂启动160KW球磨机的在线式软起动柜坏了,配套的厂家不管售后,在成都万贯机电城找人维修,换了控制板,换了台基的晶闸管都不行,启动不了,最后找到我们这里。

说实在的,这是第一次亲自看到在线式软启动器,不止是我,咱们荣总也是第一次见到在线式软启动柜呢!一个柜子,几根大散热器,两个小开关,软启动甚至是裸露的,主板裸露在外,甚至没有外壳,看起来还有点吓人!
虽然很简单,甚至不规范,但是便宜啊!陶瓷厂的老板说才5千多一点,从山东配套球磨机一起运过来的,用了一年左右,坏了,人家不管,不修,叫买新的,也就四五千块钱呢!他没办法,想省钱,找到我们台创电气。

虽然在线式软启动荣总没有搞过,但是软启动工作原理还是一样的。技术方面我不懂哈,好像是在在线式软启动上接了一个旁路还是两根线,反正荣总用台创的软启动主板控制了那台在线式的软启动晶闸管,启动成功了!
这个板子卖了800块,陶瓷厂的老板说,早一点到我们台创电气就好了,换个软启动控制板,800块就解决他的问题了。他在机电城换了一个板子300多,换了6个台基的晶闸管1000块,加上800块,维修下来就总的成本2000块左右,还是贵了,但是总比买新机划得来!

先有市场需求还是先有在线式软启动柜不再是个问题,大家都在减成本,能省则省,一个接触器几百到上千,省的就是赚的,为客户省钱是第一位的,在线式软启动柜价格便宜,启动功能也一样,也就应运而生啦!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动力还是昨天福建的一个客户,刚上班就接到他的电话,这里暂且称呼他为老H。老H称自己也在搞启动相关的产品,但是自己的技术方面不行,想从我们这里拿控制板等。技术方面我懂的不多,把电话转给了荣总。中午吃饭的时候荣总才告诉我们,福建的客户想委托我们开发在线式软启动器,就用我们台创软启动的控制板,开发成功后再买我们的全套软启动的技术方案。

台创电气的优势就是研发,这个控制板的算法先进智能化,已经有上万台三相晶闸管软启动应用在各个行业。两相晶闸管软启动控制器上周我们已经研发成功,控制板一样的控制了在线式启动器,用这个板子开发出在线式软起动,甚至在线式两相软启动器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哦~

二、在线式软启动柜是那些厂家生产的?

台创电气在成都连续三次直面在线式软启动柜,这里面透露的信息蛮多哈,是大部分商家都开始选用在线式启动还是部分商家选用在线式?在线式软启动器开始流行起来了么?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的?哪些厂家在生产在线式软起动器,需要做3C吗?我们有必要开发在线式软启动器或者在线式两相软起动器吗?这个市场大吗?带着疑问,在网上查了查。

在线式软启动柜大概在2016年初开始在市场上出现的,网上有好几家都自称是国内第一家不用旁路的软启动柜,点进去看了,在线式软启动外形99.9%相似,卖家几乎都是温州和上海居多,有上海昱捷电气、上海磐陵电气、上海耀邦电气、乐清正传电气,乐清罗卡电气、深圳易盟一特、深圳雷诺尔等,做在线式软启动柜就更多了,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在线式软启动160KW 4100元,加柜子5100,便宜吧!

不过有意思的是,像我们台创电气这样自己开发,自己生产销售电动机软起动器的厂家如雷诺尔电气、西安西驰、西安西普、奥拓电气、奥大电气、大禹电气、艾克威尔、山宇电气、英杰电气等没有一家生产在线式软起动器的,在线式启动柜既然有市场,为什么他们不搞呢?

免费试用交大台创软启动,质量敢比ABB、西门子,挑战海拔3800米,德国耐驰指定品牌!寻

网友:
三、在线式软启动柜有哪些优势,使用寿命有多长?

在线式软启动柜有哪些优势呢?我最初知道的就是少接一个旁路接触器,这就省了几大百了,不用接二次线路,不需要调试,直接安装使用,操作简单方便。前几天还听荣总说,ABB、西门子最初都搞过在线式软起动器,故障率太多,价格又贵,没多久就被市场淘汰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台创电气的发家史,台创软启动一炮而红就是跟ABB、西门子内置旁路软启动器直接PK的成果。2009年秋,台创自主研发的软启动开发成功,一个新品牌,一个小公司怎么跟ABB、施耐德软启动以及国产知名品牌同台竞技?当时公司里除了荣总有销售实战经历,其他的都还是书呆子,是走高端路线还是中低端路线?

销售方针都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荣总接到中国水电五局溪洛渡水电站砂石部一个救急电话,说是一台250KW ABB软启动器发生故障,ABB售后一直解决不了启动问题,造成生产线停产,损失很大,希望荣总能去看看。荣总到了现场,排查了线路,ABB的软启动是PST系列的,内置旁路,他换下了ABB启动器,装上台创软启动,外接了一个旁路,启动成功。

溪洛渡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的交界处,是世界第三大水电站,采用国际标准封闭施工。所使用的电气元件基本上都是国际品牌,此次,交大台创TCR2系列电机软起动器应用于该工地,运行良好,受到施工单文的肯定,是国产软起动器的骄傲!之后,溪洛渡水电站指定使用交大台创的软启动器,距今块10年了,这些设备随着中国水电五局飘扬过海,至今服役在老挝南涅某项目上。
浅谈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市场前景和售后问题

攀枝花钒钛产业园是中国最多的钒钛企业园,2010年夏天,攀枝花钛海科技有一台320KW的研磨机(德国耐驰)启动不了,西门子软启动的售后到了现场解决不了,换了新机还是启动不了电机,实在没有办法,钛海科技的电气总工找到荣总,想试一试咱们的启动器。荣总带了一台400KW软启动到现场,耐驰配套的电机软启动是西门子软启动,也是内置旁路的。

没有悬念,换上台创的软启动,接了旁路接触器,320KW的研磨机启动成功。同样的原因,西昌瑞康钛业400KW的西门子软启动被换成了台创TCR2系列软启动器。(上海)耐驰机械电气总工亲自到现场检验运行的研磨机,运行良好,受到甲方的肯定,亲自到我们厂里表示了感谢并制定我们台创软启动为耐驰研磨机的专用启动器。

溪洛渡水电站代替ABB软启动和德国耐驰机械指定用台创软启动为研磨机的专用启动器,是我们台创电气进入高端市场的敲门砖,自此开始,台创电气主要走高端路线,跟中间人合作,跑甲方,所以以前跟我们合作的成套厂直说我们价格比施耐德还高。所以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些中间人,合伙人,是他们的提携把台创软起动卖到拉萨林周,卖到格尔木盐湖集团,重庆的悦来会展中心,攀枝花钒钛产业园,河南的佰利联,宜宾天原,宜宾丝丽雅,乐山福华集团,青衣江化工,重庆东方水泥等超大工程。

外接旁路是软启动器最可靠稳定的保证,国际品牌ABB也曾亲自承认外接旁路的必要性。ABB的宣传资料上为什么用旁路接触器,首先是节能,其次是降温需求,最后是提高单位时间启动能力。浅谈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市场前景和售后问题

如果台创电气没有抓住ABB、西门子软启动内置旁路这个不可靠因素,对产品的稳定性没有清醒的认识,说不定一直走的路线都是跟温州一带的企业一样,走低端,做价格战,一台赚个上百块就卖了!呵呵~那就没有实力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庆幸的是一直走的中高端市场,才有了如今在研发方面的技术实力,尤其是电动车驱动,电机故障诊断,有源滤波等新产品的研发。

扯远了点哈,在线式软起动器顾名思义就是可控硅晶闸管一直在运行工作,可控硅的使用寿命和软启动控制板的稳定性直接决定在线式软启动柜的使用寿命。用户不懂技术,一般也会认为在线式便宜,技术高,安装操作简单,时间长了,在线式软启动柜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长期高负荷运行对可控硅晶闸管和主板损伤挺大的,从2016年初上市到现在一年多,在线式软启动柜故障已经开始显现。

虽然在线式软启动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使用寿命不长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国产软启动品牌如雷诺尔、西安西驰、西安西普、数恩电气、和平电气、正泰电气、上海电气等没有一家在搞。最主要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得不偿失,怕影响同类产品的声誉。

同样的,可以预见在线式软启动柜维修市场也是蛮大的,可是哪里能够维修在线式软起动柜呢?

四、在线式软起动柜发生故障是维修还是换新机呢?

这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卖家当然希望客户买新机啦,反正也不贵,使用方肯定是先想修一修,能用就最好啦,修不好再买新的,省的就是赚的呗!
在线式软启动柜最主要就是可控硅晶闸管和软启动控制板构成,发生故障几乎都是在这两方面,晶闸管只要达到足够的电流电压,一般品牌都可以选用,换起来也简单。软启动控制板有很多,但是换上新板启动不了确实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市面上软启动主板稳定性太差了,算法不先进,没有智能型,兼容性。难道非得买新机吗?

不是的,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启动问题。就是像上文中陶瓷厂用台创电气的软启动控制板。台创的控制板算法在业内非常先进,智能化。温州,福建等地的友商好多都是通过他的博文《给交大研究生讲解电机软启动器的核心原理》找上门来的,而且台创软启动有上万台整机应用在化工、水泥、造纸、钛白粉、大型楼宇等现场,控制板的可靠性是经过上10年的考验的。

浅谈在线式软启动柜的市场前景和售后问题

用台创的控制板,外接一个旁路,完全可控在线式的晶闸管,启动成功,陶瓷厂老板没有买新机,节省了3000块左右,如果在线式启动柜的可控硅晶闸管还是完好的,只需要用台创的控制板,接一个旁路接触器,省的还更多。如果客户有需求,市场有需求,我们也直接开发在线式软启动控制板,换个板子就行,还更省钱。

咱们台创电气不生产在线式软启动器,但是我们可以陆续提供在线式软启动控制板,或者在线式软启动的开发方案,两相晶闸管软启动已经开发成功,在线式两相软启动控制板应该也不远了!

让人人都能组装生产软启动器,是我们交大台创的目标,创客共享时代,唯有开放才能长远!不仅仅是在线式电机软启动器及其相关主板组件板,两相晶闸管软起动器控制板、两相在线式软启动控制板,只要您有市场,我们可以合作开发新产品,我们台创电气依托西南交大高铁技术的强大背景,在电动车驱动,电机故障诊断,电能质量治理等各大方面积蓄技术实力。强力开发新产品。只要你有资源,我们欢迎任何双赢的合作。
研发微信号13981812239,让电气产品开发不再神秘!!

台创电气  简燕 2017.7.19
免费试用交大台创软启动,质量敢比ABB、西门子,挑战海拔3800米,德国耐驰指定品牌!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