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磨合期注意事项及损坏原因

楼主(2017-08-01):
一台减速电机出厂后,一般规定有200小时左右的磨合期(超过时间必须换油),这是齿轮减速机械使用初期的技术特点而规定的。磨合期是保证齿轮减速机正常运转,降低故障率,延长其使用寿命的重要环节。

齿轮减速机厂家技术人员给出了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齿轮减速机损坏原因及注意事项

1、磨损速度快

由于新齿轮减速机零部件加工、装配和调试等因素的影响,配合面接触面积较小,而许用的扭距较大。齿轮减速机在运行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凹凸部分相互嵌合摩擦,磨落下来的金属碎屑,又作为磨料,继续参与摩擦,更加速了零件配合表面的磨损。因此,磨合期内容易造成零部件(特别是配合表面)的磨损,磨损速度过快。这时,如果超负荷运转,则可能导致零部件的损坏,产生早期故障。

2、操作失误多

由于对减速电机的结构、性能的了解不够(特别是新的操作者),容易因操作失误引起故障,甚至引起机械事故和安全事故。

3、润滑不良

由于新装配的零部件的配合间隙较小,并且由于装配等原因,润滑油(脂)不易在摩擦表面形成均匀的油膜,以阻止磨损。从而降低润滑效能,造成机件的早期异常磨损。严重时会造成精密配合的摩擦表面划伤或咬合现象,导致故障的发生。

4、发生松动

新加工装配的零部件,存在着几何形状和配合尺寸的偏差,在使用初期,由于受到冲击、振动等交变负荷,以及受热、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磨损过快等原因,容易使原来紧固的零部件产生松动。

5、发生渗漏现象

由于零件的松动、振动和齿轮减速机受热的影响,齿轮减速机的密封面以及管接头等处,会出现渗漏现象;部分铸造等缺陷,在装配调试时难以发现,但由于作业过程中的振动、冲击作用,这种缺陷就被暴露出来,表现为漏(渗)油。因此,磨合期偶尔会出现渗漏现象。

齿轮减速机磨合期的使用与维护

1、特殊减速机,操作人员应接受生产厂家的培训、指导,对减速机的结构、性能要充分的了解,并获得一定的操作及维护经验方可操作减速机。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是操作者操作设备的必备资料,在操作减速机前,一定要先阅读使用维护说明书,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保养。并长期保存资料,便于维护保养。

2、注意磨合期的工作负荷,磨合期内的工作负荷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负荷的85%,并要安排适合的工作量,防止减速机长时间连续作业所引起的过热现象的发生。

3、注意经常观察,出现异常,应及时停车予以排除,在原因未找到,故障未排除前,应停止作业。

4、合理选用润滑油,特别是输入功率大于11KW的减速电机须注中负载齿轮油。注意经常检查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油位和品质,并注意检查整机的密封性。检查中发现油缺少过多,应分析原因。同时,应强化各润滑点的润滑,建议在磨合期内,每周都要对润滑点加注润滑脂(特殊要求除外)。立式带油泵的齿轮减速电机接电源时注意油泵旋转方向,顺时针旋转为正确。

5、在保持减速电机清洁,及时调整、紧固松动的零部件,以防因松动而加剧零部件的磨损或导致零部件丢失。

6、磨合期结束,应对机器进行强制保养,做好检查和调整工作,同时注意油液的更换。

总之,齿轮减速机在磨合期内使用保养的要求,可归纳为:加强培训、减轻负荷、注意检查、强化润滑。只要重视并按要求实施对齿轮减速机磨合期的保养与维护,就会减少早期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使齿轮减速机为您带来更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