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7-08-01):
功率与电机相当;电流呢,应与电机怎样搭配?控制方式呢?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啊

网友:
为了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通用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速度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注塑机、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型通用变频器。
1、 电机的规格指标参数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带动的是电机,所以,变频器的选型可以从电机的角度来选择型号、规格。那首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电机的各项规格指标参数。
每台电机都有它自己出厂的铭牌,从铭牌上,我们不难找到电机的各项参数。这些参数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主要参数有: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转速等。
2、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般有110V、220V、380V、690V、1140V、6kV等。 我公司现生产的变频器电压等级有:220V、380V、690V、1140V。如有其它非标准的电压等级,请及时咨询生产厂家或各地办事处及经销商。
3、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根据电机的功率不同而不同。选择变频器时,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特殊情况应将变频器功率档次放大一档。
4、电机的额定频率:普通电机的额定频率一般是50~60Hz,高速电机有1000~3000Hz等。CH_100系列可满足0~600Hz电机的需要,如需更高频率,请选用CH_150系列变频器。 电机的额定转速:电机有分为2极、4极、6极、8极等,极数越高,转速越低,同功率电流也越大。我们一般用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500 rpm对应4极电机。变频器也是根据4极电机来设计的。2极对应3000 rpm、6极对应960 rpm、8极对应720 rpm左右。
5、温度和湿度
温度对变频器的影响: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温度一般适用在-10℃~+40℃,湿度在低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环境温度每升10℃,则变频器寿命减半,所以周围环境温度及变频器散热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