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样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7-08-01):
我是做矿山设备的,最近我用了ABB变频器投入我们设备,但干扰问题实在让我头疼!我们设备当中有两块西门子S7-200的PLC,而且是用点对点协议进行互相通迅用的,每当变频器工作时PLC通讯就受干扰!还有监控设备,变频器一工作,屏幕就有大量雪花,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以下方法:
电路耦合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plc和监控设备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
感应耦合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控制电路采用屏蔽线,当控制线和变频器相接时,屏蔽层可不用接地,而只需将其中一端接至变频器信号公共端即可,注意屏蔽层不论接公共端还是接地,只能在一端进行,且不可两端都接。
合理布线:1.原理原则--控制线尽量远离输入输出线。
          2.不平行原则--控制线在空间上应尽量和输入输出线交叉,最好是垂
            直交叉,而不要平行。
          3.相绞原则--两根控制线相邻是可以相绞。
电磁辐射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1.接入电抗器
2.正确接地--接地线尽量靠近变频器,原理电源线,变频器所用的接地线必须
  与其他设备接地线分开接地,绝对避免把所有设备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可与零线相接。
3.接入滤波器。
4.降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