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不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380V?

楼主(2017-08-02):
变频器可不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380V?

网友:
可以的  很多品牌的演示机就是这么做的,直接插到220v的电网上使用,但是演示箱的输出是达不到380v的,只有220V。所以,输出能不能到380V就要看你的进线电压能不能将直流母线稳定到510V以上。也就是你的输入电压必须是380V。只要直流母线可以在510V以上,输出就可以达到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