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基础知识(六)

楼主(2017-08-02):
118、何谓振荡解列装置?
答:当电力系统受到较大干扰而发生非同步振荡时,为防止整个系统的稳定被破坏,经过一段时间或超过规定的振荡周期数后,在预定地点将系统进行解列,执行振荡解列的自动装置称为振荡解列装置。
119、何谓区域性稳定控制系统?
答:对于一个复杂电网的稳定控制问题,必须靠区域电网中的几个厂站的稳定控制装置协调统一才能完成。即每个厂站的稳定控制装置不仅靠就地测量信号,还要接受其他厂站传来的信号,综合判断才能正确进行稳定控制。这些分散的稳定控制装置的组合,我们统称为区域性稳定控制系统。
120、电力系统通信网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通信网为电网生产运行、管理、基本建设等方面服务。其主要功能应满足调度电话、行政电话、电网自动化、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计算机联网、传真、图像传输等各种业务的需要。
121、简述电力系统通信网的子系统及其作用?
答:电力系统通信网的子系统为1、调度通信子系统,该系统为电网调度服务。(2、数据通信子系统,这个系统为调度自动化、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计算机联网等各种数据传输提供通道。(3、交换通信子系统,这个系统为电力生产、基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服务。
122、调度自动化向调度员提供反映系统现状的信息有哪些?
答:1、为电网运行情况的安全监控提供精确而可靠的实时信息,包括有关的负荷与发电情况,输电线路的负荷情况,电压、有功及无功潮流,稳定极限,系统频率等。2、当电网运行条件出现重要偏差时,及时自动告警,并指明或同时启动纠偏措施。3、当电网解列时,给出显示,并指出解列处所。
123、什么是能量管理系统(EMS)?其主要功能是什么?
答:EMS能量管理系统是现代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含硬、软件)总称。其主要功能由基础功能和应用功能两个部分组成。基础功能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和EMS支撑系统。应用功能包括:数据采集与监视(SCADA)、自动发电控制(AGC)与计划、网络应用分析三部分组成。
124、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高级应用软件包括哪些?
答: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高级应用软件一般包括:负荷预报、发电计划、网络拓扑分析、电力系统状态估计、电力系统在线潮流、最优潮流、静态安全分析、自动发电控制、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等。
125、电网调度自动化SCADA系统的作用?
答:调度中心采集到的电网信息必须经过应用软件的处理,才能最终以各种方式服务于调度生产。在应用软件的支持下,调度员才能监视到电网的运行状况,才能迅速有效地分析电网运行的安全与经济水平,才能迅速完成事故情况下的判断、决策,才能对远方厂、站实施有效的遥控和遥调。
  目前,国内调度运行中SCADA系统已经使用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为:
1)数据采集与传输;(2)安全监视、控制与告警;(3)制表打印;(4)特殊运算;(5)事故追忆。
126、什么是自动发电控制(AGC)?
答:自动发电控制简称AGC,它是能量管理系统(EMS)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电网调度中心的控制目标将指令发送给有关发电厂或机组,通过电厂或机组的自动控制调节装置,实现对发电机功率的自动控制。
127、AGC有几种控制模式?
答:AGC控制模式有一次控制模式和二次控制模式两种。一次控制模式又分为三种:1、定频率控制模式;2、定联络线功率控制模式;3、频率与联络线偏差控制模式;
  二次控制模式又分为两种:1、时间误差校正模式;2、联络线累积电量误差校正模式。
128、在区域电网中,网、省调AGC控制模式应如何选择?在大区联网中,AGC控制模式应如何选择?
答:在区域电网中,网调一般担负系统调频任务,其AGC控制模式应选择定频率控制模式;省调应保证按联络线计划调度,其AGC控制模式应选择定联络线控制模式。
在大区互联电网中,互联电网的频率及联络线交换功率应由参与互联的电网共同控制,其AGC控制模式应选择频率与联络线偏差控制模式。
129、什么叫发电源?
答:发电源是AGC的一个控制对象,可以是一台机组,几台并列运行的机组或整个电厂或几个并列运行的电厂。AGC软件包发出的设点控制指令都是针对发电源的。
130、发电源设点功率按什么原则计算?
答:电源设点功率是根据ACE的大小按不同原则计算。ACE按其大小分为死区、正常分配区、允许控制区及紧急支援区。对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分配策略。
  在死区,只对功率偏离理想值大的发电源实现成对分配策略,计算新的设点,其余发电源不重新分配功率。
  在正常分配区,按照正常考虑经济性的参与因子将ACE分配到各发电源,计算其设点功率。
  在允许控制区,只限制能将ACE减小的发电源参与控制,计算其设点功率。
  在紧急支援区,按照发电源调整速率的快慢来分配ACE,计算其设点功率,即让调整速率快的发电源承担更多的调整功率。
131、EMS系统中网络分析软件有哪两种运行模式?与离线计算软件有什么区别?
答:EMS系统中网络分析软件的运行模式有两种:
  1、实时模式:根据实时量测数据对运行软件的原始数据不断刷新并进行实时计算或按一定周期定期计算。如实时网络拓朴、状态估计、调度员潮流等。
  2、研究模式:运行软件的原始数据不进行刷新,可以是实时快照过来的某一时间断面的数据,也可以是人工置入的数据,可用来对电网运行状态进行研究,如调度员潮流、安全分析等。
  EMS中的网络分析软件与离线计算软件有一定的区别,一是其实时性,即使是研究模式,也可以从实时系统中取快照进行分析研究。二是其快速性要求,为满足快速性,在数学模型上没有离线计算软件考虑得更全面。
132、试述网络拓朴分析的概念?
答:电网的拓朴结构描述电网中各电气元件的图形连接关系。电网是由若干个带电的电气岛组成的,每个电气岛又由许多母线及母线间相连的电气元件组成。每个母线又由若干个母线路元素通过开关、闸刀相联而成。网络拓扑分析是根据电网中各开关、闸刀的遥信状态,通过一定的搜索算法,将各母线路元素连成某个母线,并将母线与相连的各电气元件组成电气岛,进行网络接线辨识与分析。
133、什么叫状态估计?其用途是什么?运行状态估计必须具备什么基本条件?
答:电力系统状态估计就是利用实时量测系统的冗余性,应用估计算法来检测与剔除坏数据。其作用是提高数据精度及保持数据的前后一致性,为网络分析提供可信的实时潮流数据。
  运用状态估计必须保证系统内部是可观测的,系统的量测要有一定的冗余度。在缺少量测的情况下作出的状态估计是不可用的。
134、什么叫安全分析、静态安全分析、动态安全分析?
答:安全分析是对运行中的网络或某一研究态下的网络,按N-1原则,研究一个个运行元件因故障退出运行后,网络的安全情况及安全裕度。静态安全分析是研究元件有无过负荷及母线电压有无越限。动态安全分析是研究线路功率是否超稳定极限
135、从功能上讲,安全分析是如何划分的?
答:从功能上划分,安全分析分为两大模块:一块为故障排序,即按N-1故障严重程度自动排序;一块为安全评估,对静态安全分析而言,就是进行潮流计算分析,动态安全分析则要进行稳定计算分析。
136、最优潮流与传统经济调度的区别是什么?
答:传统经济调度只对有功进行优化,虽然考虑了线损修正,也只考虑了有功功率引起线损的优化。传统经济调度一般不考虑母线电压的约束,对安全约束一般也难以考虑。最优潮流除了对有功及耗量进行优化外,还对无功及网损进行了优化。此外,最优潮流还考虑了母线电压的约束及线路潮流的安全约束。
137、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DTS)的作用是什么?
答: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主要用于调度员培训,它可以提供一个电网的模拟系统,调度员通过它可以进行模拟现场操作及系统反事故演习,从而提高调度员培训效果,积累电网操作及事故处理的经验。
138、对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有哪些基本要求?
调度员模拟培训系统应尽量满足以下三点要求:1、真实性:电力系统模型与实际电力系统具有相同的动态、静态特性,尽可能为培训真实地再现实际的电力系统。2、一致性:学员台的环境与实际电网调度控制中心的环境要尽量一致,使学员在被培训时有临场感。3、灵活性:在教员台可以灵活地控制培训的进行,可以灵活地模拟电力系统的各种操作和故障。
139、简述什么叫单项操作指令?
答:单项操作指令是指值班调度员发布的只对一个单位,只有一项操作内容,由下级值班调度员或现场运行人员完成的操作指令。
140、简述电力系统通信网的子系统及其作用?
答:电力系统通信网的子系统为1、调度通信子系统,该系统为电网调度服务。(2、数据通信子系统,这个系统为调度自动化、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计算机联网等各种数据传输提供通道。(3、交换通信子系统,这个系统为电力生产、基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服务。
141、调度自动化向调度员提供反映系统现状的信息有哪些?
答:1、为电网运行情况的安全监控提供精确而可靠的实时信息,包括有关的负荷与发电情况,输电线路的负荷情况,电压、有功及无功潮流,稳定极限,系统频率等   2、当电网运行条件出现重要偏差时,及时自动告警,并指明或同时启动纠偏措施。
  3、当电网解列时,给出显示,并指出解列处所。
142、什么是能量管理系统(EMS)?其主要功能是什么?
答:EMS能量管理系统是现代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含硬、软件)总称。其主要功能由基础功能和应用功能两个部分组成。基础功能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和EMS支撑系统。应用功能包括:数据采集与监视(SCADA)、自动发电控制(AGC)与计划、网络应用分析三部分组成。
143、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高级应用软件包括哪些?
答: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高级应用软件一般包括:负荷预报、发电计划、网络拓扑分析、电力系统状态估计、电力系统在线潮流、最优潮流、静态安全分析、自动发电控制、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等。
144、电网调度自动化SCADA系统的作用?
答:调度中心采集到的电网信息必须经过应用软件的处理,才能最终以各种方式服务于调度生产。在应用软件的支持下,调度员才能监视到电网的运行状况,才能迅速有效地分析电网运行的安全与经济水平,才能迅速完成事故情况下的判断、决策,才能对远方厂、站实施有效的遥控和遥调。
目前,国内调度运行中SCADA系统已经使用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为:
1)数据采集与传输;(2)安全监视、控制与告警;(3)制表打印;(4)特殊运算;(5)事故追忆。
145、什么是自动发电控制(AGC)?
答:自动发电控制简称AGC,它是能量管理系统(EMS)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电网调度中心的控制目标将指令发送给有关发电厂或机组,通过电厂或机组的自动控制调节装置,实现对发电机功率的自动控制。
146、什么叫状态估计?其用途是什么?运行状态估计必须具备什么基本条件?
答:电力系统状态估计就是利用实时量测系统的冗余性,应用估计算法来检测与剔除坏数据。其作用是提高数据精度及保持数据的前后一致性,为网络分析提供可信的实时潮流数据。
  运用状态估计必须保证系统内部是可观测的,系统的量测要有一定的冗余度。在缺少量测的情况下作出的状态估计是不可用的。
147、什么叫安全分析、静态安全分析、动态安全分析?
答:安全分析是对运行中的网络或某一研究态下的网络,按N-1原则,研究一个个运行元件因故障退出运行后,网络的安全情况及安全裕度。静态安全分析是研究元件有无过负荷及母线电压有无越限。动态安全分析是研究线路功率是否超稳定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