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基础知识(七)

楼主(2017-08-02):
148、从功能上讲,安全分析是如何划分的?
答:从功能上划分,安全分析分为两大模块:一块为故障排序,即按N-1故障严重程度自动排序;一块为安全评估,对静态安全分析而言,就是进行潮流计算分析,动态安全分析则要进行稳定计算分析。
149、最优潮流与传统经济调度的区别是什么?
答:传统经济调度只对有功进行优化,虽然考虑了线损修正,也只考虑了有功功率引起线损的优化。传统经济调度一般不考虑母线电压的约束,对安全约束一般也难以考虑。最优潮流除了对有功及耗量进行优化外,还对无功及网损进行了优化。此外,最优潮流还考虑了母线电压的约束及线路潮流的安全约束。
150、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DTS)的作用是什么?
答: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主要用于调度员培训,它可以提供一个电网的模拟系统,调度员通过它可以进行模拟现场操作及系统反事故演习,从而提高调度员培训效果,积累电网操作及事故处理的经验。
151、对调度员培训模拟系统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调度员模拟培训系统应尽量满足以下三点要求:1、真实性:电力系统模型与实际电力系统具有相同的动态、静态特性,尽可能为培训真实地再现实际的电力系统。2、一致性:学员台的环境与实际电网调度控制中心的环境要尽量一致,使学员在被培训时有临场感。3、灵活性:在教员台可以灵活地控制培训的进行,可以灵活地模拟电力系统的各种操作和故障。
152、简述什么叫单项操作指令?
答:单项操作指令是指值班调度员发布的只对一个单位,只有一项操作内容,由下级值班调度员或现场运行人员完成的操作指令。
153、简述什么叫逐项操作指令?
答:逐项操作指令是指值班调度员按操作任务顺序逐项下达,受令单位按指令的顺序逐项执行的操作指令。一般用于涉及两个及以上单位的操作,如线路停送电等。调度员必须事先按操作原则编写操作任务票。操作时由值班调度员逐项下达操作指令,现场值班人员按指令顺序逐项操作。
154、什么叫综合操作指令?
答:综合指令是值班调度员对一个单位下达的一个综合操作任务,具体操作项目、顺序由现场运行人员按规定自行填写操作票,在得到值班调度员允许之后即可进行操作。一般用于只涉及一个单位的操作,如变电所倒母线和变压器停送电等。
156、那些情况下要核相?为什么要核相?
答:对于新投产的线路或更改后的线路,必须进行相位、相序核对,与并列有关的二次回路检修时改动过,也须核对相位、相序。若相位或相序不同的交流电源并列或合环,将产生很大的电流,巨大的电流会造成发电机或电气设备的损坏,因此需要核相。
  为了正确的并列,不但要一次相序和相位正确,还要求二次相位和相序正确,否则也会发生非同期并列。
157、国家规定电力系统标准频率及其允许偏差是多少?
答:国家规定电力系统标准频率为50HZ。对容量在3000MW及以上的系统,频率允许偏差为50±0.2HZ,电钟指示与标准时间偏差不大于30秒;容量在3000MW以下的系统,频率允许偏差为50±0.5HZ,电钟指示与标准时间偏差不大于1分钟。
158、电力系统电压调整的常用方法有几种?
答:系统电压的调整必须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厂站,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电压调整方法有以下几种:
  1、增减无功功率进行调压,如发电机、调相机、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调压;
  2、改变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分布进行调压,如调压变压器、改变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3、改变网络参数进行调压,如串联电容器、投停并列运行变压器、投停空载或轻载高压线路调压。
  特殊情况下有时采用调整用电负荷或限电的方法调整电压。
159、电力系统的调峰电源主要有哪些?
答:用于电力系统的调峰电源一般是:常规水电机组,抽水蓄能机组,燃气轮机机组,常规汽轮发电机组和其它新形式调峰电源。
160、电网电压调整的方式有几种?什么叫逆调压?
答:电压调整方式一般分为逆调压方式、恒调压方式、顺调压方式三种。
逆调压是指在电压允许偏差范围内,电网供电电压的调整使电网高峰负荷时的电压高于低谷负荷时的电压值,使用户的电压高峰、低谷相对稳定。
161、线路停送电操作的顺序是什么?操作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线路停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两端开关,线路侧闸刀,开母线侧闸刀,线路上可能来电的各端合接地闸刀(或挂接地线)。
  线路送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各端接地闸刀(或拆除接地线),合上线路两端母线侧闸刀、线路侧刀闸,合上开关。
注意事项:
  1.防止空载时线路末端电压升高至允许值以上。
  2.投入或切除空线路时,应避免电网电压产生过大波动。
  3.避免发电机在无负荷情况下投入空载线路产生自励磁。
162、电力变压器停、送电操作,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一般变压器充电时应投入全部继电保护,为保证系统的稳定,充电前应先降低相关线路的有功功率。变压器在充电或停运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刀闸合上。
一般情况下,220KV变压器高、低压侧均有电源时,送电时应由高压侧充电,低压侧并列;停电时则先在低压侧解列。
环网系统的变压器操作时,应正确选取充电端,以减少并列处的电压差。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应符合并列运行的条件。
163、电网合环运行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1、合环点相位应一致。如首次合环或检修后可能引起相位变化的,必须经测定证明合环点两侧相位一致;
  2、如属于电磁环网,则环网内的变压器接线组别之差为零;特殊情况下,经计算校验继电保护不会误动作及有关环路设备不过载,允许变压器接线差30°时进行合环操作;
  3、合环后不会引起环网内各元件过载;
  4、各母线电压不应超过规定值;
  5、.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置应适应环网运行方式;
  6、电网稳定符合规定的要求。
164、电网解环操作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解环操作前,应检查解环点的有功及无功潮流,确保解环后电网电压质量在规定范围内,潮流变化不超过电网稳定、设备容量等方面的控制范围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的配合;解环前后应与有关方面联系。
165 、简述什么叫逐项操作指令?
答:逐项操作指令是指值班调度员按操作任务顺序逐项下达,受令单位按指令的顺序逐项执行的操作指令。一般用于涉及两个及以上单位的操作,如线路停送电等。调度员必须事先按操作原则编写操作任务票。操作时由值班调度员逐项下达操作指令,现场值班人员按指令顺序逐项操作。
166、什么叫综合操作指令?
答:综合指令是值班调度员对一个单位下达的一个综合操作任务,具体操作项目、顺序由现场运行人员按规定自行填写操作票,在得到值班调度员允许之后即可进行操作。一般用于只涉及一个单位的操作,如变电所倒母线和变压器停送电等。
167、那些情况下要核相?为什么要核相?
答:对于新投产的线路或更改后的线路,必须进行相位、相序核对,与并列有关的二次回路检修时改动过,也须核对相位、相序。若相位或相序不同的交流电源并列或合环,将产生很大的电流,巨大的电流会造成发电机或电气设备的损坏,因此需要核相。
  为了正确的并列,不但要一次相序和相位正确,还要求二次相位和相序正确,否则也会发生非同期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