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基础知识(八)

楼主(2017-08-02):
168、国家规定电力系统标准频率及其允许偏差是多少?
答:国家规定电力系统标准频率为50HZ。对容量在3000MW及以上的系统,频率允许偏差为50±0.2HZ,电钟指示与标准时间偏差不大于30秒;容量在3000MW以下的系统,频率允许偏差为50±0.5HZ,电钟指示与标准时间偏差不大于1分钟。
169、电力系统电压调整的常用方法有几种?
答:系统电压的调整必须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厂站,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电压调整方法有以下几种:
  1、增减无功功率进行调压,如发电机、调相机、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调压;
  2、改变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分布进行调压,如调压变压器、改变变压器分接头调压;
  3、改变网络参数进行调压,如串联电容器、投停并列运行变压器、投停空载或轻载高压线路调压。
特殊情况下有时采用调整用电负荷或限电的方法调整电压。
170、电力系统的调峰电源主要有哪些?
答:用于电力系统的调峰电源一般是:常规水电机组,抽水蓄能机组,燃气轮机机组,常规汽轮发电机组和其它新形式调峰电源。
171、电网电压调整的方式有几种?什么叫逆调压?
答:电压调整方式一般分为逆调压方式、恒调压方式、顺调压方式三种。
  逆调压是指在电压允许偏差范围内,电网供电电压的调整使电网高峰负荷时的电压高于低谷负荷时的电压值,使用户的电压高峰、低谷相对稳定。
172、线路停送电操作的顺序是什么?操作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线路停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两端开关,线路侧闸刀,开母线侧闸刀,线路上可能来电的各端合接地闸刀(或挂接地线)。
  线路送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各端接地闸刀(或拆除接地线),合上线路两端母线侧闸刀、线路侧刀闸,合上开关。
注意事项:
  1.防止空载时线路末端电压升高至允许值以上。
  2.投入或切除空线路时,应避免电网电压产生过大波动。
  3.避免发电机在无负荷情况下投入空载线路产生自励磁。
173、电力变压器停、送电操作,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一般变压器充电时应投入全部继电保护,为保证系统的稳定,充电前应先降低相关线路的有功功率。变压器在充电或停运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刀闸合上。
一般情况下,220KV变压器高、低压侧均有电源时,送电时应由高压侧充电,低压侧并列;停电时则先在低压侧解列。
  环网系统的变压器操作时,应正确选取充电端,以减少并列处的电压差。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应符合并列运行的条件。
174、电网合环运行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1、合环点相位应一致。如首次合环或检修后可能引起相位变化的,必须经测定证明合环点两侧相位一致;
  2、如属于电磁环网,则环网内的变压器接线组别之差为零;特殊情况下,经计算校验继电保护不会误动作及有关环路设备不过载,允许变压器接线差30°时进行合环操作;
  3、合环后不会引起环网内各元件过载;
  4、各母线电压不应超过规定值;
  5、.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置应适应环网运行方式;
  6、电网稳定符合规定的要求。
176、电网解环操作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解环操作前,应检查解环点的有功及无功潮流,确保解环后电网电压质量在规定范围内,潮流变化不超过电网稳定、设备容量等方面的控制范围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的配合;解环前后应与有关方面联系。
177、电网合环操作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合环操作时,必须保证合环点两侧相位相同,电压差、相位角应符合规定;应确保合环网络内,潮流变化不超过电网稳定、设备容量等方面的限制,对于比较复杂环网的操作,应先进行计算或校验,操作前后要与有关方面联系。
178、电力系统同期并列的条件是什么?
答:1、并列开关两侧的相序、相位相同。
  2、并列开关两侧的频率相等,当调整有困难时,允许频率差不大于本网规定。
  3、并列开关两侧的电压相等,当调整有困难时,允许电压差不大于本网规定。
179、电力系统解列操作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解列操作的注意事项是:
  将解列点有功潮流调整至零,电流调整至最小,如调整有困难,可使小电网向大电网输送少量功率,避免解列后,小电网频率和电压有较大幅度的变化。
180、电网中,允许用闸刀直接进行的操作有哪些?
答:1、在电网无接地故障时,拉合电压互感器;
  2、在无雷电活动时拉合避雷器;
  3、拉合220KV及以下母线和直接连接在母线上的设备的电容电流,合经试验允许的500KV空载母线和拉合3/2接线母线环流;
  4、在电网无接地故障时,拉合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闸刀或消弧线圈;
  5、与开关并联的旁路闸刀,当开关合好时,可以拉合开关的旁路电流;
  6、拉合励磁电流不超过2安培的空载变压器、电抗器和电容电流不超过5安培的空载线路(但20KV及以上电网应使用户外三相联动闸刀)。
181、高频保护启、停用应注意什么?为什么?
答:高频保护投入跳闸前,必须交换线路两侧高频信号,确认正常后,方可将线路高频保护两侧同时投入跳闸。对环网运行中的线路高频保护,正常运行时两侧必须同时投入跳闸或停用,不允许一侧投入跳闸,另一侧停用。否则区外故障时,因高频保护停用侧不能向对侧发闭锁信号,将造成单侧投入跳闸的高频保护动作跳闸。
182、变压器中性点零序过电流保护和间隙过电压保护能否同时投入?为什么?
答:变压器中性点零序过电流保护和间隙过电压保护不能同时投入。变压器中性点零序过流保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时方能投入,而间隙过压保护在变压器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接地时才能投入,如二者同时投入,将有可能造成上述保护的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