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基础知识(九)

楼主(2017-08-02):
183、何谓电力系统事故?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所谓电力系统事故是指:电力系统设备故障或人员工作失误,影响电能供应数量或质量并超过规定范围的事件。
引起电力系统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灾害、设备缺陷、管理维护不当、检修质量不好、外力破坏、运行方式不合理、继电保护误动作和人员工作失误等等。
184、从事故范围角度出发,电力系统事故可分几类?各类事故的含义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事故依据事故范围大小可分为两大类,即局部事故和系统事故。
局部事故是指系统中个别元件发生故障,使局部地区电网运行和电能质量发生变化,用户用电受到影响的事件。
  系统事故是指系统内主干联络线跳闸或失去大电源,引起全系统频率、电压急剧变化,造成供电电能数量或质量超过规定范围,甚至造成系统瓦解或大面积停电的事件。
185、电力系统事故处理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发生事故时,各单位的运行人员在上级值班调度员的指挥下处理事故,并做到如下几点:
  1、尽速限制事故的发展,消除事故的根源并解除对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威胁,防止系统稳定破坏或瓦解
  2、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设备继续运行,首先保证发电厂及枢纽变电站的自用电源;
  3、尽快对已停电的用户恢复供电,特别是对重要用户保安电源恢复供电;
  4、调整系统运行方式,使其恢复正常。
186 、系统发生事故时,要求事故及有关单位运行人员必须立即向调度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系统发生事故时,事故及有关单位应立即准确地向有关上级值班调度员报告概况。汇报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及现象、开关变位情况、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动作情况以及频率、电压、潮流的变化和设备状况等。待弄清情况后,再迅速详细汇报。
187 、事故单位可不待调度指令自行先处理后报告的事故有哪些?
答:遇有下列情况,事故单位可不待调度指令自行先处理后报告:
  1、对人身和设备有威胁时,根据现场规程采取措施;
  2、发电厂、变电站的自用电全部或部分停电时,用其它电源恢复自用电;
  3、系统事故造成频率降低时,各发电厂增加机组出力和开出备用发电机组并入系统;
  4、系统频率低至按频率减负荷、低频率解列装置应动作值,而该装置未动作时,在确认无误后立即手动切除该装置应动作切开的开关;
  5、调度规程及现场规程中明确规定可不待值班调度员指令自行处理的事故。
188、遇有哪些情况,现场值班人员必须请示值班调度员后方可强送电?
答:遇有下列情况,现场运行人员必须请示值班调度员并得到许可后方可强送电:
1、由于母线故障引起线路跳闸,没有查出明显故障点时;2、环网线路故障跳闸;3、双回线中的一回线故障跳闸;4、可能造成非同期合闸的线路跳闸。
189、事故处理告一段落后,调度值班人员应做些什么工作?
答:当事故处理告一段落后,调度值班人员应迅速向有关领导汇报事故情况,还应按有关规定及时报上级调度。对于线路故障跳闸(无论重合成功与否)处理完后,应通知维护管理部门查线。事故处理完毕后应详细记录事故情况和处理过程,并于72小时内填写好事故报告。
190、什么叫频率异常?什么叫频率事故?
答:对容量在3000MW及以上的系统,频率偏差超过50±0.2HZ为频率异常,其延续时间超过1小时,为频率事故,频率偏差超过50±1HZ为事故频率,延续时间超过15分钟,为频率事故。
对容量在3000MW以下的系统,频率偏差超过50±0.5HZ为频率异常,其延续时间超过1小时,为频率事故;频率偏差超过50±1HZ为事故频率,其延续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为频率事故。
191、对系统低频率事故处理有哪些方法?
答:任何时候保持系统发供用电平衡是防止低频率事故的主要措施,因此在处理低频率事故时的主要方法有
:1、调出旋转备用;2、迅速启动备用机组;3、联网系统的事故支援;4、必要时切除负荷(按事先制定的事故拉电序位表执行)。
192、系统高频率运行的处理方法有哪些?
答:处理系统高频率运行的主要办法是:
  1、调整电源出力:对非弃水运行的水电机组优先减出力,直至停机备用。对火电机组减出力至允许最小技术出力;
  2、启动抽水蓄能机组抽水运行;
  3、对弃水运行的水电机组减出力直至停机;
  4、火电机组停机备用。
193、防止系统频率崩溃有哪些主要措施?
答:1、电力系统运行应保证有足够的、合理分布的旋转备用容量和事故备用容量;
  2、水电机组采用低频自启动装置和抽水蓄能机组装设低频切泵及低频自动发电的装置;
  3、采用重要电源事故联切负荷装置;
  4、电力系统应装设并投入足够容量的低频率自动减负荷装置;
  5、制定保证发电厂厂用电及对近区重要负荷供电的措施;
  6、制定系统事故拉电序位表,在需要时紧急手动切除负荷。
194、我国规定电网监视控制点电压异常和事故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国规定的标准是:
  电压异常:超出电力系统调度规定的电压曲线数值的±5%,且延续时间超过1小时,或超出规定数值的±10%,且延续时间超过30分钟,定为电压异常。
  电压事故:超出电力系统调度规定的电压曲线数值的±5%,并且延续时间超过2小时,或超出规定数值的±10%,并且延续时间超过1小时,定为电压事故。
195 、电网监视控制点电压降低超过规定范围时,值班调度员应采取哪些措施?
答:电网监视控制点电压降低超过规定范围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1、迅速增加发电机无功出力;
  2、投无功补偿电容器(应有一定的超前时间);
  3、设法改变系统无功潮流分布;
  4、条件允许降低发电机有功出力,增加无功出力;
  5、必要时启动备用机组调压;
  6、切除并联电抗器;
  7、确无调压能力时拉闸限电。
196、对于局部电网无功功率过剩、电压偏高,应采取哪些基本措施?
答: 1、发电机高功率因数运行,尽量少发无功;2、部分发电机进相运行,吸收系统无功;、切除并联电容器;4、投入并联电抗器;5、控制低压电网无功电源上网;6、必要且条件允许时改变运行方式;7、调相机组改进相运行,。
197、变电所母线停电的原因主要有哪些?一般根据什么判断是否母线故障?应注意什么?
答:变电所母线停电,原因一般有:母线本身故障;母线上所接元件故障,保护或开关拒动;外部电源全停造成等。是否母线故障要根据:仪表指示,保护和自动装置动作情况,开关信号及事故现象(如火光、爆炸声等)等,判断事故情况,并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事故处理过程中应注意,切不可只凭站用电源全停或照明全停而误认为是变电站全停电。同时,应尽快查清是本站母线故障还是因外部原因造成本站母线无电。
198、多电源的变电站全停电时,变电站应采取哪些基本方法以便尽快恢复送电?
答:多电源联系的变电站全停电时,变电站运行值班人员应按规程规定:立即将多电源间可能联系的开关拉开,若双母线母联开关没有断开应首先拉开母联开关,防止突然来电造成非同期合闸。每条母线上应保留一个主要电源线路开关在投运状态,或检查有电压测量装置的电源线路,以便及早判明来电时间。
199 、发电厂高压母线停电时,应采取哪些方法尽快恢复送电?
答:当发电厂母线停电时(包括各种母线结线),可依据规程规定和实际情况采取以下方法恢复送电:
  1、现场值班人员应按规程规定立即拉开停电母线上的全部电源开关(视情况可保留一个外来电源线路开关在合闸投运状态),同时设法恢复受影响的厂用电。
  2、对停电的母线进行试送电,应尽可能利用外来电源线路开关试送电,必要时也可用本厂带有充电保护的母联开关给停电母线充电。
  3、当有条件且必要时,可利用本厂一台机组对停电母线零起升压,升压成功后再与系统同期并列。
200、当母线停电,并伴随因故障引起的爆炸、火光等现象时,应如何处理?
答:当母线停电,并伴随由于故障引起的爆炸、火光等现象时,现场值班人员应立即拉开故障母线上的所有开关,找到故障点并迅速隔离,在请示值班调度员同意后,有值班调度员决定用何种方式对停电母线试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