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哪个国产低压变频器厂家产品比较稳定?

楼主(2017-08-03):
请问各位大侠,哪个国产低压变频器厂家产品比较稳定?四方、正弦、欧瑞、汇川、英威腾、伟创?

网友:
看客户具体要求,四方做中高压更好一点。

网友:
国产有汇川、英威腾、蓝海华腾、伟创、欧瑞传动、希望森兰、易能、西方、正弦、三晶、麦格米特···(看具体应用场景)

英威腾变频器特点论述:

英威腾电气公司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变频推广的应用经验和当今电力电子最新控制技术,目前已开发研制出了CHV、CHE、CHF、中压、高压等几大系列、上百种规格型号的高性能变频器,在石化、钢铁、建材、油田、化工、纺织、印刷、塑胶、机床、矿山等行业领域大量成功应用。现将几种产品介绍如下:

英威腾CHF变频器的特点有:

1、优化的V/F控制(采用DSP控制系统,完成优化的V/F控制,比传统V/F控制更具优越的性能)。

2、经济型结构(G/P合一,更能满足大部分客户的功能需求)。

3、独立外引键盘(可实现本机键盘与外引键盘的双重控制及变频器运行状态的监视)。

4、LED外引键盘(为简易型键盘,可实现本机键盘的所有功能)。

5、LCD外引键盘(提供中文显示,并且内嵌参数快速拷贝功能)。

6、串行通讯功能,提供RS485物理通讯接口,内嵌MODBUSRTU和ASCⅡ两种通讯模式。

7、端子功能,提供丰富的端子控制功能供用户自由选择。

8、频率输出范围为0.00~600.00Hz。

9、起动转矩大为1Hz/150%。

10、自动电压调整(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11、自动限流,能限制电机电流的最大值,从而可靠地保护变频器和电机。12、可靠性设计(全系列采用独立风道设计、宽电网电压设计)。

12、超强的保护功能。

13、标准的制造平台,具有防静电、防腐蚀、防粉尘的三防漆处理工艺,专业化流水生产线,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
台达变频器特点论述:

台达集团旗下变频器,可改变供电频率并控制电机转速,进而达到机械自动化与节约能源的目的。主要有:通用矢量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通用经济型变频器、高性能磁束向量控制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具有节能功能,其节能原理包括:

1、变频节能。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3、软启动节能。并且,台达变频器具有的特点有:

1.体积小,属于迷你型产品,占用控制柜空间较小。

2、控制方式为正弦波SPWM(提供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控制性能较以前的VF控制方式有很大性能上的改善,特别是在低速转矩上满足机床主轴的需求,5HZ时起动转矩能够达到150%以上。

3、载波频率范围0-15KHz,减小电机的电磁噪音。

4、提供标准的0-10V模拟量接口(输入阻抗47Kohm,输出阻抗250Kohm),能够与大多数数控系统接口兼容,通用性强。

5、过负载能力强,150%以上额定输出电流超过一分钟。

6、提供多功能的输出端子信号,例如零速信号,运转中信号,速度到达信号,故障指示,满足系统对于主轴速度状态的监控;

7、自动转矩补偿,满足机床主轴在低速情况下的加工需求。

8、提供三组异常纪录,供维修人员从侧面了解机床主轴实际的运行状况。

9、电机参数自动整定功能,在线识别电机参数,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深圳汇川变频器特点论述:

深圳汇川公司生产的变频器主要为低压变频器,主要服务于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新能源三大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梯、起重、机床、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塑胶、印刷包装、纺织化纤、建材、冶金、煤矿、市政等行业。

其中主要的变频器为:MD320系列、MD330系列、MD300系列、MD-KFJ开放式结构系列等。

MD320系列变频器的特点有:高性能、多功能。其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控制3种);控制对象(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2种);有丰富的频率源叠加和切换方式,适合用同步控制:先进的PID算法,响应快速且适应性强;十六段速度控制;摆频控制,具有丰富的扩展卡选配件(包括I/O扩展卡、Modbus卡、RTU总线卡、供水扩展卡等)。广泛应用在拉丝、线缆、纺织、化纤、电梯、印刷包装机械、健身机械、机床等行业。MD33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特点有:高性能矢量控制,是在MD320的基础上增加卷绕功能模块开发的;具有张力闭环和张力开环两种控制模式,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需求、不同的外部环境和配置灵活选用;有一种卷绕模式下的横线速度控制模式,相比于传统的线速度闭环系统更为稳定,用在一些必须用收卷(放卷)控制线速度的场合;集成了丰富完善的卷绕控制模式,能够满足各种情况下的卷绕张力控制,使机械电器控制系统更为简化。

总结汇川变频器,其总体特点为:

1、客户设备模块化,进口品牌配件。

2、矢量控制方式:电压矢量(控制精度更高);电流矢量(模糊控制);普通控制方式;V/F方式(无矢量控制);

3.电压波动范围-15%-20%,不会降低额定功率;

4.适应环境50摄氏度;5.7.5KW以上,全额配置直流电抗器,有效抑制谐波;

5.三防涂层处理+独立风道设计,保证了潮湿、风尘和腐蚀性等特殊场合应用的可靠性;

6.变频空压机国家标准唯一指定产品;

7.特殊PID技术处理;

8.运行时噪声降低10分贝左右;

9.借鉴ABB800技术;

10变频器启动电流1.2倍;

11.工频启动电流6倍;

12.工频加软启动器,启动电流3-3.5倍。

网友(2020-02-12):
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生产技术资料
项目简介: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张力控制,已取消卷径计算,用户可根据工况进行单独 ID 或主+PID 方式 进行张力控制。(单独 ID 控制仅支持收卷应用)根据不同用户习惯设置几组参数宏,尽量减少用户设置参数的工作量。
项目核心创新点:
空载电流小,功率因数高:空载电流接近零,功率因数接近1
产品定位:高性能开环矢量应用,重点提升了产品性能,要求低频大转矩场合。
产品特点:高性能、快速加减速、控制精度高
额定负载条件下,0.1秒任意加、减速,自动限流,自动稳压,保证无故障最优控制
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控制:转矩控制精度高;稳速控制精度高
低频带载能力强:SVC/0.5Hz/150%转矩
项目详细用途: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
预期效益说明:  成熟稳定批量生产,直接投入市场。
资料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