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座有时没电?可以这样处理!

楼主(2017-08-03):
故障一:开关插座没有电

    故障原因:①电源停电;②开关插座的支路无电源;③开关插座的导线从接线桩头脱出。

    维修技巧:

    1.打开电灯看看有无电源。如果电灯亮,说明电源有电,应检查插座支路断路器有否合上。

    2.若插座支路断路器已合上,仍无电,则应检查线路是否有断路。

    3.停电,打开插座,将导线连接可靠。

    故障二:在使用开关插座时,时而有电时而没电

    故障原因:①电源时有时断;②插座导线连接不良;③导线压紧螺丝打滑。

    维修技巧:

    1.打开电灯即可知。

    2.停电,打开插座,重新连接。

    3.由于拧力过大,造成螺丝的螺纹磨损或将接线桩头塑料件拧坏,使导线接触不良,需更换压紧螺丝或更换插座。

    提醒:如果在排除故障后确实需要更换开关插座时,务必要将电源开关关闭,还要用测电笔测试以防触电。更换时注意火线与零线的位置不要接错,也不要损坏到线芯。

网友:
身为电工的我,低压根本不需要断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