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区别

楼主(2017-08-03):
    PLC的编程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十分相似,主要原因是PLC编程时大致沿用了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元件符号,仅个别之处有些不同。同时,信号的输入/输出功能上也是相同的,但PLC的控制与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又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逻辑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是采用硬件接线实现的,利用继电器或接触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及延时继电器的滞后动作等组合形成控制逻辑,只能完成既定的逻辑控制,其接线多而复杂、体积大、功耗大、故障率高,一旦系统构成后,想改变或增加功能都很困难。另外,继电器触点数目有限,因此灵活性和扩展性较差。而PLC控制系统采用存储逻辑,其控制逻辑是以程序方式存储在内存中,要改变控制逻辑,只需改变程序即可,故称为“软接线”,其接线少,体积小,且灵活性和扩展性都很好。PLC由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功耗小。

    2)工作方式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采用“并行”的工作方式,即电源接通时,电路中各继电器同时处于受控状态,并联电路同时接通。而PLC是采用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程序中各元件是按扫描顺序依次执行的,是一种“串行”工作方式。

    3)控制速度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控制逻辑是依靠触点的机械动作实现控制,工作频率低,触点的开闭动作一般在几十毫秒量级。另外,机械触点有抖动现象。而PLC控制系统是由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属于无触点控制,速度快,一般一条用户指令的执行时间在微秒数量级,且不会出现抖动。

    4)定时与计数控制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是靠时间继电器的滞后动作实现延时控制,而时间继电器存在定时精度不高、定时范围窄、易受环境温湿度变化的影响、调整时间困难等问题,并且继电器控制系统不具备计数功能。而PLC控制系统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作定时器,时基脉冲由晶体振荡器发生,精度高,调整时间方便,不受环境影响。另外PLC系统具备计数功能。

    5)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中使用大量的机械触点,硬件接线多,触点开闭时容易受到电弧的损坏,且有机械磨损,寿命短,所以可靠性较差,线路复杂,维护工作量大。而PLC控制系统采用微电子技术,大量的开关动作由无触点的半导体电路来完成,体积小、寿命长、可靠性高,外部线路简单,维护工作量小。PLC还配有自检和监督功能,还能动态地监控程序的执行情况,为现场调试和维护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