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西门子S7-200与MM440的USS通信

楼主(2017-08-03):
控制设备有两种地:

        1)安全保护地(或称大地,电磁兼容性地),将设备的金属外壳连接到安全保护地,可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2)信号地(电子设备的电位参考点,有人称为仪表地),下图中PLC和变频器的通信除了RS-485AB线外,还必须连接双方标有0V的端子,图中的0V点就是信号地。

        所有节点的地(OV)必须连在一起,否则可能毁坏通信接口!!

        信号地不能与设备的安全保护地相连,否则可能毁坏通信接口!!

        我自己就有过烧坏通信口的惨痛教训。
长度大于2米的总线电缆的两端都应设置终端电阻。

        使用Modbus协议或USS协议之前,需要先安装S7-200的指令库。USS协议指令在指令树的“\指令\文件夹中。

        下面是USS通信的程序:

指令USS_INIT的参数Mode1,将端口分配给USS协议,参数Active32位(第031位),每一位对应一台变频器。例如2#10的第1位为1,表示激活1号变频器。

        USS_CTRL指令用于控制处于激活状态的变频器,每台变频器使用一条USS  _CTRL指令。

        Drive是变频器的站地址,实数Speed_SP是用满速的百分比表示的速度设定值。

        RUN输入位用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OFF21时变频器按惯性滑行,直到停车。OFF31时变频器快速停车。方向位DIR用于设置变频器的运动方向。

        Error是错误字节,Status是变频器返回的状态字的原始值,实数Speed是变频器返回的用满速百分比表示的变频器速度。

        Run_EN用于指示变频器的运行/停止状态,D_Dir用于指示变频器的旋转方向,Inhibit用于指示变频器的禁止位的状态。Fault是故障位。

        实验表明,可以用I0.0I0.4来控制电动机的运行、减速停车、快速停车、故障确认和运行方向。Q0.0Q0.4分别是变频器的确认信号、运行状态、旋转方向、禁止位的状态和故障位的状态。4c【中国自动化网社区】66c97f【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