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常见疑问处理指南102例

楼主(2017-08-04):
新人报到!!!
1.问题:GD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后P0.06改不了2,调不了频
答:这是因为P0.07默认参数值为2,需将P0.07改为0,然后再将P0.06设为2,或者将P0.09设为1.(不同参数功能码不能占用同一个数据)

2.问题:变频器能否从某个频率直接启动
答:可以,设置P1.01直接启动频率,尽量不要设的过高(启动频率范围建议小于10HZ,),作用为增大低频力矩,适合一些要求低频力矩偏大的场合。

3.问题:怎样设置CHF100A的变频器的最高频率
答:将P0.03和P0.04同时增加到所需频率即可,先设P0.03,再设P0.04

4.问题:有哪些变频器带V/F分离功能
答:CH系列(除了定制的)不具备,GD系列变频器具有该功能

5.问题:挤出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通用型变频器G型机即可

6.问题:用于多台电机拖一条皮带机实现同步控制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CHV190、CHV100A、GD200、GD300、GD35都可以。

7.问题:起重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GD300-19起重专用变频器,闭环用GD35-19。

8.问题:能量回馈单元是否标配电抗器
答:标配

9.问题:变频器显示状态不对怎么办
答:通过SHIFT移位键切换到所需状态即可

10.问题:用于主轴定位选用那款变频器
答:GD35,然后根据编码器型号确定机型。

11.问题:变频器加减速太慢,如何加快
答:减小加减速时间参数

12.问题:CHF100A变频器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可否切换,怎样切换
答:将P0.00设为2,然后将其中一个S端子设为:29:转矩控制禁止,S端子断开时为转矩模式,闭合有效则为速度模式

13.问题:变频器使用电位器调速,阻值需要多大
答: 4.7(5)K-10KΩ,一般电位器即可。模拟量电压输入模式,内部阻抗为20k

14.问题:GD系列键盘是否通用
答:GD10和GD100键盘一样,GD200、GD300和GD35键盘一样

15.问题:GD300有哪些通讯方式
答:PROFIBUS通讯、MODBUS通讯、以太网

16.问题:GD系列通讯上位机断电,但变频器不停机
答:设置P14.04不为零即可

17.问题:CHV190可以同时使用两个键盘吗
答:不可以,CHV190变频器只有一个键盘接口,另外一个是以太网接口

18.问题:CHV190按键盘上下键能否修改频率
答:不能

19.问题:GD3000变频器有那几个电压等级的?
答:1140V、2300V、3300V三个电压等级。

20.问题:缓冲电路的作用是?
答:限制母线电容的充电电流
减小电流冲击(对整流桥和前端开关)

网友:
十分有用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