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直驱电机DD马达

楼主(2017-08-04):
型号:M-PN2012KN201

电机外径[mm]

Φ170

最大输出转矩[N·m]

额定输出转矩[N·m]

电机高度[mm]

电机中空孔径[mm]

Φ36

最高转速s-1

额定转速s-1

旋转位置检测器分辨率[计数/转]

2 621 440

绝对定位精度[秒]

兼容互换:90(环境温度25±5[0C])

重复定位精度[秒]

±2

容许轴向负荷[N]*1

1 000

容许径向负荷[N]*2

容许力矩负荷[N·m]

转子惯量[kg·m2]

0.0024

推荐负载惯量[kg·m2]
0.02~0.24

质量[kg]

3.7

环境条件

使用温度0~40[0C]、湿度20~80%、室内使用。
无尘埃、结露、腐蚀性气体等。相当于IP30

·轴向负荷、径向负荷、力矩负荷3负荷同时作用时,请向本公司咨询。
*1 径向负荷为0[N]的情况下。
*2 轴向负荷为0[N]的情况下。
·在45[0]范围内反复运行的情况下,以一日一次为大致基准,将电机旋转90[0]以上。
·定位销孔用于安装定位,请勿用于承载负荷。
·PN2012的电缆长度为8[m]以内。
·负载即使处于推荐负载惯量范围之外(转子惯量的700倍左右),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也存在可以使用的案例,详细请咨询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