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端子功能参数设置

楼主(2017-08-08):
各端子特点介绍

模拟量输入

1、模拟量输入介绍

通常模拟量输入其实就是用模拟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作为变频器主频率输入,简单理解就是用这个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

模拟信号接入的是AI1,将主频率通道F01.00改为01

模拟信号接入的是AI2,将主频率通道F01.00改为02

2、确认模拟信号

确定好了输入端子,此时需要再确定输入模拟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变频器默认接收0~10V电压信号,如果输入是电流信号则将端子上方对应拔码开关SW1/SW2拔至电流档。

同时还需要修改模拟输入接口配置F00.20默认0000改为0001/0002

3、变频器频率与电流电压的关系

用电位器假设一个模拟电压,修改对应参数,随意调节电位器,频率会随之变化。

问题延伸

1、输入量只有一个0~5V电压,如何变频器输出0~50HZ?

修改模拟量输入AI1增益值,将增益放大一倍,则可使其在0V对应0HZ,2.5V时对应25HZ,5V时对应50HZ。

增益放大一倍:将参数F07.01默认值x2。

2、有客户反应,变频器参数无误,拔码开关也没问题,但模拟输入信号仍无作用。

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特性对端子AI1与GND两者阻值进行判断。如果是电压信号,AI1与GND两者阻值20KΏ,如果是电流信号则AI1与GND两者阻值为250Ώ,如果所测不是这值,则可以判断变频器模拟量端子可能坏了。

模拟量输出

1、模拟量输出介绍

模拟量输出简单理解就是输出一个电压信号或者一个电流信号,两个信号可以通过拔码开关SW3或SW4对其切换。

2、变频器频率与电流电压的关系

启动变频器运行到50ZH,设定AO1输出电压信号,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可测其AO1端子与GDN端子电压值,50HZ时对应AO1输出10V电压,25HZ时对应AO1输出5V电压。电流也是同理。只不过万用表需要串入端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