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2017-08-21):
1、UPS的作用
UPS中文为“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储能装置,以整流器、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为变电站内监控系统、自动化仪表、远方通信系统等设备提供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
UPS系统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
(1)做为重要设备的交流供电电源,防止市电突然断电而影响正常工作,给设备造成损害;
(2)消除市电中的电涌、瞬间高/低电压、电线噪声和频率偏移等“电源污染”,改善电源质量,为计算机等提供高质量的电源。
2、UPS的分类
UPS系统主要有有三种类型:后备式、互动式、在线式。
(1)后备式:具备自动稳压、断电保护等功能,转换时间10ms左右,逆变输出的交流电是方波,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2)互动式:具有滤波功能,抗市电干扰能力强,转换时间小于4ms,逆变输出为模拟正弦波,价格远低于在线式;
(3)在线式:结构较复杂,性能完善,能够持续不中断输出纯净正弦波交流电,能够解决尖峰、浪涌、频率漂移等全部的电源问题;价格高,通常应用在关键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等对电力要求苛刻的环境中。
3、UPS的结构

变电站内UPS系统一般由电力UPS主机、旁路稳压柜、输出馈线柜等三部分组成(小功率时也可三合一)。

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简单说说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的用处。

整流器:有两个主要功能:第一,将交流电(AC)变成直流电(DC),经滤波后供给逆变器;第二,给蓄电池提供充电电压,起到一个充电器的作用;

逆变器:将直流电(DC)转化为交流电(AC),供给负载使用;

蓄电池:UPS用来作为储存电能的装置,使其在市电失电时,可以将直流电逆变后,为负载提供不间断电源。其容量大小决定了其维持放电(供电)的时间 ;

静态开关:又称静止开关,是用两个可控硅(SCR)反向并联组成的一种交流开关,其闭合和断开由逻辑控制器控制;

隔离变压器、稳压器:在输入或输出部分将交流与直流隔离,稳压器除了隔离之外还有稳定电压的作用;

4、UPS的四种运行模式

UPS有4种运行模式,将UPS系统结构简化后示意图如下:

(1)正常操作模式:

在正常交流电源供应下,整流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将市电中的“电源污染”消除,并同时对蓄电池充电。再供给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提供更稳定的电源给负载。

(2)停电模式:

当交流电源发生异常或整流器、电抗器故障时,蓄电池组提供直流电给逆变器,使交流输出不会有中断,进而达到保护负载的作用。

(3)备用电源模式:

当逆变器发生异常状况如逆变器保险丝熔断、短路等故障时,逆变器会自动切断以防止损坏,若此时旁路交流电源正常时,静态开关会将电源供应转为由旁路备用电源输出给负载使用.

(4)维护旁路模式:

当 UPS要进行维修或更换电池而且负载供电又不能中断时,可以先切断逆变器开关然后激活维修旁路开关,再将整流器和旁路开关切断。交流电源经由维护旁路开关继续供应交流电给负载,此时,维护人员可以安全地对UPS 进行维护。

5、电力系统UPS的一些要求

(1)监控系统和远方通信系统对变电站十分重要,因此作为电源的UPS系统的可靠性也有非常高的要求;

(2)综自系统的负载大多数为单相负载,因此电力系统专用的UPS电源大多数要求为三相/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中小型功率 UPS ,容量一般在 60kVA 范围之内;

(3)旁路静态切换开关应具有自动、手动两种工作方式,实现无间断切换;

(4)由于变电站有 220V或 110V 直流系统,并有直流充电屏给蓄电池充电。所以电力专用UPS自身不带蓄电池,直接使用直流系统作为UPS的直流输入,并且不需要具备充电功能;

(5)电力专用 UPS 的直流输入端一般要求装有反灌杂讯抑制器,如逆止二极管等,使 UPS 对直流母线的影响尽量小;

(6)UPS电源在带满全部设备后,应留有40%以上的供电容量。UPS在交流电失电后,不间断供电维持时间不小于6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