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软件打开项目程序的过程

楼主(2017-09-04):
时常看到论坛里有坛友寻找老 S5 PLC 的项目程序的打开过程方法,今天我分享一下:
1,如下图打开 S5 软件第一个 FILE 的 SET 进入选择项目文件地址:
   S5 项目程序最少需要一个 S5D 后缀的文件,这个是基本文件,因为 S5 是 DOS 系统模式,使用有时不太方便,第一个是 PLC 在线和离线模式选择,F3 是进入选择在线和离线,然后按 F4 是进入后下个目录  BLOCKS 就是模块选择

2,BLOCKS 模块按 F3 进文件选择文件过程:
    右边红圈是对应文件夹目录,建议S5 程序只有英文字符出现,要不选择时会有乱码,进入对应 S5 项目文件地方后左边红圈会出现文件名,然后按键 TAB 键将光标定位到左边,然后点 向上光标键 进入或是 INT 键选择确认

3,选择好 S5D 文件后就确认,然后 F4 进入下一目录 SYMBOLS 开始选择项目文件符号注释:
   选择操作方法同 S5D 文件一样的选择,注意这里是选择 symbols file 符号配置 INI 文件就可以

4, 符号文件也出现在项目文件,要是在程序中显示,还需要在下面红圈里将这二个地方选择上 X 才可以,光标按 TAB 移到下面,然后 空格键 按一下就出现 X 被选择上。 到此打开 S5 项目文件的我们选择完成,别的默认就可以

5,现场进入 EDITOR 进入 S5 项目程序文件的打开地方,在第一个 STEP 5 BLOCK 进入就可以打开 S5 对应的块查看

6,选择 S5 模块中需要打开的块

7,确认各打开 S5 项目程序,就可以做各类操作

    现在就可以查看程序或是修改,此为各人过程,如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欢迎各位大力拍砖!

网友:
界面太老了!没见过

网友A:
S5 的 DOS 系统的文件路径只能是英文字符或是数字吗?可以是中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 的 DOS 系统的文件路径只能是英文字符或是数字吗?可以是中文吗?

当然不可以呀!中文显示乱码,而且文件不能太长,通常是8个字母或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