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C1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2017-11-17):
产品说明:IVC1系列PLC是一款微型高性能PLC,结构小巧,功能强大,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化纤、机床、线缆、食品饮料、包装、塑钢、建筑机械、空调、电梯、印刷等机器制造行业。
产品特点:

● 小机型、高配置、大容量、高速度;

● 强大的定位和高速处理能力;

● 强劲的通讯组网能力;

● 功能强大的编程软件。
规格参数:

名称
IVC1
IVC1L
I/OI/O点10输入/6输出        14输入/10输出        16输入/14输出        24输入/16输出        36输入/24输出        16输入/14输出/2模拟量输入/1模拟量输出8输入/6输出        12输入/8输出        14输入/10输出        16输入/14输出 24输入/16输出 36输入/24输出        16输入/14输出/2模拟量输入/1模拟量输出
逻辑最大I/O点172
最大特殊模块数4
高速脉冲输出2×100 kHz,3×100 kHz,(3轴)或        2×200 kHz, 2×20 kHz(4轴,非标)
单相计数通道2×50kHz+4×10kHz
双相计数通道1×30kHz+2×5kHz
高速计数器频率总和最大值60kHz
数字滤波功能X0~X7采用数字滤波,输入滤波常数可选0、2、4、8、16、32、64ms,共7档
继电器输出最大电流电阻负载2A/1点;8A/4点组公共端;8A/8点组公共端
感性负载220Vac,80VA
电灯负载220Vac,100W
晶体管输出点最大电流电阻负载高速输出点:0.3A/1点;其他:0.3A/1点;0.8A/4点;1.6A/8点        8点以上每增加1点允许总电流增加0.1A
感性负载高速输出点:7.2W/24Vdc;其他:12W/24Vdc
电灯负载高速输出点:0.9W/24Vdc;其他:1.5W/24Vdc
存储器用户程序16k步(32kByte)
程序掉电永久保持
元件掉电保持最大数量位元件,字元件2000个位元件320个,字元件180个
硬件支持以及保持时间EEPROM,永久保存后备电池,保持时间3年;
软元件资源定时器100ms精度:T0~T209         10ms精度:T210~T251        1ms精度:T252~T255
计数器16位增计数器:C0~C199        32位增减计数器:C200~C235        32位高速计数器:C236~C255
数据寄存器D0~D7999
局部数据寄存器V0~V63
变址寻址寄存器Z0~Z15
特殊数据寄存器SD0~SD255
辅助继电器M0~M2047
局部辅助继电器LM0~LM63
特殊辅助继电器SM0~SM255
状态继电器S0~S1023
中断资源内部定时中断3个
外部中断16个
高速计数器中断6个
串口中断8个
PTO输出完成中断2个3个
电源失电中断1个
常规基本指令运行时间0.3μS0.2μS
实时时钟支持(掉电保持100小时)支持(掉电保持3年)
模拟电位器2个/8位精度
通讯通讯口PORT0:RS232        PORT1:RS485PORT0:RS232        PORT1:RS485        PORT3:RS485
通讯协议Modbus/自由口/N:N/编程口协议
加密措施设置密码类型上载密码、下载密码、监控密码、子程序密码、禁止格式化
禁止上载支持
应用指令实时时钟,时钟指令
日期和时钟比较指令
浮点数指令
定位指令
高速IO指令
MODBUS和变频器指令
读写EEPROM指令
控制计算指令
字符串指令
批量数据处理指令
数据表指令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继电器输出20万小时(地面固定使用,机械应力接近零,有温度和湿度控制)
10万小时(地面固定使用,机械应力接近零,没有温度和湿度控制)
晶体管输出30万小时(地面固定使用,机械应力接近零,有温度和湿度控制)
15万小时(机械应力接近零,没有温度和湿度控制)
输出继电器触点寿命220Vac/15VA/感性1秒ON/1秒OFF,320万次
220Vac/30VA/感性1秒ON/1秒OFF,120万次
220Vac/72VA/感性1秒ON/1秒OFF,30万次
使用环境额定电压100~240VAC(正常工作)
输入电压范围85~264VAC(正常工作)
使用环境温度-5~55℃
保存环境温度-40~70℃
耐电压2830VAC的交流电压或等效直流电压1分钟,无击穿或飞弧现象;漏电流≤5mA
耐振动位移:3.5mm,加速度:10m/s2,频率范围:5~150Hz,XYZ各方向10次扫描
耐冲击半正弦,脉宽:6ms,加速度:180m/s2
防护等级IP20
安规认证按照IEC61131-2和UL508标准设计,通过CE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