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11-29):
随着变频器的广泛应用,西诺尔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变频器过载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案,希望能够给在使用变频器的厂家一些帮助。
什么是过截故障:
过截故障,过载也是变频器跳闸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动机过载,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起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得以解决。平时看到过载现象, 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电动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电动机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动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等故障易发点来一一排除故障。
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的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检査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裕量,则应放宽预置值;如变频器的允许电流已经没有裕量,不能再放宽, 且根据生产工艺,所出现的过载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变频器的选择不当,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更换变频器。这是因为,电动机在拖动变动负载或断续负载时,只要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是允许短时间(几分钟或几十分钟)过载的,而变频器则不允许。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 首先应考虑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査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应检查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及其驱动电路。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査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拧紧。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査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拧紧,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是否良好等。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U/F比;如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U/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U/F的比值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3)检查是否误动作
在经过以上检查均未找到原因时,应检查是不是误动作。判断的方法是在轻载或空载的情况下,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显示屏上显示的运行电流值进行比较,如果显示屏显示的电流读数比实际测量的电流大得较多,则说明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测量部分误差较大,“过载”跳闸有可能是误动作。
西诺尔主要经营高低压软起动器,变频器等,厂家直销,价格低廉,有着13年的行业经验,终身维修,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变频器的相关知识,或是想了解西诺尔的更多产品,关注微信公众号:西诺尔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