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逆变脉冲回路故障

楼主(2017-11-29):
变频器维修时,我们把从CPU的六个PWM输出端子,到中间缓冲电路,称为逆变脉冲前级电路,驱动电路称为逆变脉冲后级电路,总称逆变脉冲回路。逆变脉冲回路故障的具体现象有以下几点:
一、启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但无三相输出电压:
二、启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三、一按启动按键,即跳OC故障;
四、运行中跳OC故障;五、轻载运行正常,带载电机跳动或跳OC故障。逆变脉冲回路故障实质以及变频器维修思路(与故障状态的五种状态相对应):
1、变频器维修时,针对第一种故障现象(启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但无三相输出电压)的形成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因素:
a、驱动电路光耦合器输入侧的+5V供电丢失;
b、前级脉冲电路的缓冲器损坏;
c、CPU的相关控制信号不确定或相关控制引脚损坏;
d、故障保护电路误动,使脉冲前级电路被故障信号锁定。
变频器维修时,在此处必须特别注意一点:逆变脉冲信号的前级电路,如三态触发器、缓冲器电路等,有可能受电压、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的直接控制,当保护电路误动时,钳制和封锁了六路脉冲信号的传输。要有故障保护电路独自参与脉冲传输控制的观念。虽然、b方面造成的故障率较好,但c、d方面造成的原因,往往构成了疑难故障,如果变频器维修的思路到不了这里,变频器维修工作可就要走弯路了。
2、变频器维修时,针对第二种故障现象(启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形成原因,通常有以下三种因素:
a、驱动电路的光电耦合器损坏,不能正常传输逆变脉冲信号;
b、逆变模块导通内阻变大,三只上臂IGBT模块有导通不良现象,因此三路驱动电路可能未设有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故并不能报出OC故障;
c、脉冲前级电路或CPU逆变脉冲输出引脚不良,致使逆变脉冲缺失一路或两路。变频器维修时,不要将着眼点光是放在后级驱动电路上,也可能为前级的逆变脉冲未加输入驱动电路上。尤其是脑子里要有是否为模块不良,逆变模块导通内阻变大这个观念。变频器维修时,如果考虑不到的因素,便又构成了疑难故障。
3、变频器维修时,针对第三种故障现象(一按启动按键,即跳OC故障)的形成原因,通常有以下因素:
a、后级驱动电路本身不良;
b、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如滤波电容失容,整流二极管低效(正向电阻变大、反向电阻变小)等
c、逆变模块不良。变频器维修时,对驱动电路的动、静态检测(电压检测)也许都是正常的,这是就要测试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尤其要关注b、c这两个因素。
4、变频器维修时,针对第四种故障现象(运行中跳OC故障)的形成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因素:
a、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逆变模块的导通内阻检测;
b、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c、故障检测电路中的基准电压电路;
d、用户负载方面的原因。变频器维修时,要注意b、c、d方面的因素影响。
三相检测电路本身不良,工作点转移,可能会误报OC故障;故障检测电路中的基准电压偏移,造成电流检测不准,误报OC故障。变频器维修时,如果以上几个方面的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么就要到生产现场找原因了,并不排除负载方面的问题。而在变频器维修时,b、c因素,可能又进入疑难故障的范围。
5、变频器维修时,针对第五种故障现象(轻载运行正常,带载电机跳动或跳OC故障)的形成原因,通常有三种因素:
a、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
b、逆变模块不良,导通内阻偏大;
c、负载电路有问题,电机坏掉了,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维修时,变频器表现为运转不正常,不一定统统都是变频器的问题,建议用户换一台电机试试。应考虑到的因素,有时候要考虑到变频器以外的因素。
西诺尔的DSI矢量型变频器彻底解决国民变频器可靠性低的问题,13年的专业品质,更有高低压软起动器,如果想了解关于软起动器的文章,关注微信公众号:西诺尔电气,我们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