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做软启动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12-28):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软启动器是一种集软启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功能保护于一体的电机控制装备。实现在整个启动过程中无冲击而平滑的启动电机,而且可根据电动机负载的特性来调节启动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如限流值、启动时间等。主要是由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构成。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通常,变频器可用做软起动器以实现交流电机的软起动已为大家所熟知,若使用带程序起动功能的变频器就显得更为方便。下面以森兰BT40-45kWT型变频器带动4极Y系列45kW交流电机为例,对其参数设定予以介绍,供参考。

    森兰BT40-45kWT型变频器共有90个要设置的参数,其中有18个参数,特别是“程序运行模式”、“程序运行时间”功能可用于软起动/停止。

    F00:频率设定。设定范围:0.01Hz - 400.0Hz;

    F01:频率给定方式。设定范围: 0: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控制;

    1:频率由外控端子VRF 0 -5V(0 - 10V)信号控制;

    2:频率由外控端子IRF 4 - 20mA松开控制;

    3: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和X4、X5设定,失电后,记忆设定频率;

    4: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和X4、X5设定,失电后,记忆由F0控制或由∧ / ∨键设定的频率,不记忆X4、X5设定的频率。

    F02: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范围:

    0:运转指令由触摸面板RUN、STOP控制;

    1:运转指令由外控端子FWD、REV控制,触摸面板STOP有效;

    2:运转指令由外控端子FWD、REV控制,触摸面板STOP无效;

    F03:电机停车方式选择。设定范围:

    0:电机以减速刹车方式停止;

    1:电机以自由运转方式停车。

    F08:第一加速时间。设定范围:0.1 - 3600s。

    F09:第一减速时间。设定范围:0.1 - 3600s。

    F38:程序运行时间最小单位设定。

    0:1s;

    1:0.1s。

    F44:多段频率1,0.00 - 400Hz。

    F51:程序运行模式选择。设定范围:

    0:程序运行模式取消;

    1:程序运行一个周期后停止。

    F52:程序运行时间,10.0 - 3600s。

    F53:程序运行方向及加减速选择1。

    01:正转,第一加减速运行;

    02:正转,第二加减速运行。

    F54:程序运行时间2,0.0 - 3600s。

    F56:程序运行时间3,0.0 - 3600s。

    F58:程序运行时间4,0.0 - 3600s。

    F60:程序运行时间5,0.0 - 3600s。

    F62:程序运行时间6,0.0 - 3600s。

    F64:程序运行时间7,0.0 - 3600s。

    F69:X1 - X5端子功能设定。

    0:X3作程序运行输入端;

    1:保留。

    1、变频器作程序运行模式时,F69 = 0,F08 = 100s,F09 = 100s,F38 = 0,F44 = 100Hz,F51 = 1,F52 = 400s,F53 = 01,F54 = F56 = F58 = F60 = F62 = F64 = 0。

    假设其它参数都已按实际情况设定完毕,此时外控端子X3闭合,变频器开始运行,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0Hz加速到100Hz运行频率,运行300s后,又在100s内从100Hz缓慢减至0Hz,完成了软起动和软停车。

    2、当变频器作普通变频器时,此时:F00 = 100Hz,F01 = 3,F02 = 1,F08 = 100s,F09 = 100s,假设其它参数均已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完毕,则外控端子FWD或REV与GND短接时,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0速加速至运行频率100Hz,当FWD或REV与GND断开时,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100Hz速度减至0Hz,电机停转,完成了软起动和软停车。

    除森兰BT40 - 45kWT型变频器外,有的变频器也有类似功能。需特别说明的是:如果电机重载需起动转矩较大时,则需选用比电机容量高一级的变频器,否则无法实现软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