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T220温湿度传感标签

楼主(2018-01-18):
1. 电气特征
静态电流:小于3μA
工作电流:小于15mA
电池寿命:<2年(使用寿命20年)
工作频率:5分钟采集一次湿度 3次/秒 每次连发10次  可以存储记录
2. 微波链路特性
信号调制方式:GFSK
通讯速率: 1024Kbit/s
工作频率:2.4~2.5GHZ
输出功率: <=0dbm
通讯距离:0-200米
位误码率: 10-9
3. 传感特性
温度测量精度:±0.1℃
温度测量精度: 2% RH
4. 物理特征
外壳材料: 高温改性ABS塑料
标签类型: 只读型
外型: 131×67×50mm
重量:143克
颜色:默认白色
防护等级:IP34
安装方式:插入或放于物品内部
5. 工作环境
1) 工作温度:-40℃ ~ +70℃
2) 工作湿度:小于85%(无凝结)
3) 存储温度:-40℃ ~ +80℃
4) 震动:10~2000Hz,15g 三个轴
5) 自由跌落:1000mm混凝地面,每个面2次;
6) 抗电磁干扰:10V/m 0.1~1000MHz AM调幅电磁波
6. 产品特点
1) 功耗极低:绝大多数时间处于深度休眠状态,需要工作时才工作,所以功耗极低,也更健康、更安全。
2) 防冲突性: 先进的防碰撞技术,可同时识别100个/秒以上标识。
3) 高速度: 最高识别速度可达200公里/小时。
4) 安全性: 加密算法与认证,确保数据安全,防止链路窃听与数据破解。
5) 方向性: 可实现有方向性和无方向性的识别。
6) 高可靠:  -40℃-85℃,防冲击。
7) 成本性: 全部采用0.18uM的芯片,成本更低。
8) 传输性: 低频和高频均是全球开放微波频段,无须申请和付费。
9) 高抗干扰性: 对现场各种干扰源无特殊要求。
7. 工作原理
1) 传感原理
广义地来说,传感器是一种能把物理量或化学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定义为“传感器是测量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物理量”经过“传感器”转换成可测量的模拟电信号后,还要进行复杂的后期加工处理,包括:滤波、放大、数字化、规范化、存储、转发等,最后进入后台处理系统。
苏州木兰电子将“有源主动式RFID技术“与“传感技术”相结合,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产品 ---- “木兰传感标签”系列。这一系列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在传统主动式有源标签的功能平台之上,增加各种“传感器”,实现“传感” 、“识别” 、“无线传输”等功能于一体,从而极大拓展了传统RFID技术的应用领域。
2) 传感器类型
ML-T220 传感标签采用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由用户指定,目前我们采用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是SHT1x数字温度传感器作为测温湿度元件。这种传感器具有电阻温度系数大,感应灵敏,电阻率高,元件尺寸小,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基本呈线性关系,在测温范围内,物理、化学性能稳定,长期复现性好,测量精度高。如果用户有特殊的需求,可以自己指定传感器。
3) 测量范围以及精度
ML-T220测量温度范围为-40~+85度。测温精度为0.1℃ 测量湿度的精度是2H%。如果要求的温度范围更宽,则要特殊定制。
4) 测量时间间隔
至少需要1.5S时间。 如果需要更快,则要特殊定制开发。
5) 工作原理
有源标识卡不断主动向外发出无线电信号(1秒钟发送3次,该发送功率可以根据用户要求进行修改),并且能够传很远的距离,该无线信号是有编码的,每个标识卡的编码是唯一的,该编码包含有通过传感设备获取的传感数据。标识卡发出的无线信号如果是在读卡器的有效测量距离内,则该无线信号通过读卡器上的天线被读卡器接收并解码,然后读卡器通过TTL232/RS232/RS485/CAN总线/以太网/Wiegand-26/ Wiegand-34/USB/GPRS接口将信息发送给管理系统或其他监控系统。
8. 使用注意事项
1、保持标签表面的干燥。
2、不要将其放在金属较多的地方。
3、不要将其放在密闭的空间内。
4、不要放在有腐蚀性物品附近。
5、请在其正常的工作温湿度下使用。
6、检修不得随意更改产品元器件的参数,规格,型号。
7、标签可以淋雨,但是不要将标签浸泡水中。
9. 应用领域
环境温湿度检测
隧道/坑洞内温湿度检测
冷链物流
仓库温湿度监控;
蔬菜大棚温湿度监控;
电力故障测温;
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