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漏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8-01-24):
直流漏电流传感器是一种利用磁通门原理(Flux gate)将被测直流电流转换成与该电流成比例输出的直流电流或电压信号的测量模块,原副边之间高度绝缘。通常输出标准的直流DC 4-20mA、 DC0-5V、DC0-10V等信号,此标准信号可以被多种采集设备采集,如PLC、RTU、DAS卡等,用于多种电流监控的场合。漏电流传感器环绕安装在直流回路的正负出线上,当装置运行时,实时检测各支路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当支路绝缘情况正常时,流过传感器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其输出信号为零;当支路有接地时,漏电流传感器有差流

一、型号说明

二、外形尺寸

三、规格参数对照表

四、接线方式

接线端子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