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32MR/DS 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型DC24V

楼主(2018-03-21):
FX5U-32MR/DS 三菱PLC继电器输出型DC24V

FX5U-32MR/DS参数说明:
   DC电源DC输入 拆换式端子台;
   输入16点DC24V源型/漏型,继电器16点输出;
   内置模拟量输入2通道、内置模拟量输出1通道、
   内置高速计数器最大6通道 200kHz+2ch 10kHz、
   内置以太网端口1通道、内置RS-485端口1通道

三菱PLC继电器型DC电源DC输入FX5U-32MR/DS产品规格说明
1、电源规格
[额定电压] DC24V
[电压允许范围] DC16.8V~28.8V
[允许瞬时停电时间] 5ms以下
[电源保险比] 250V 3.15A
[突入电流] 最大50A 0.5ms以下/DC24V
[消费功耗] 30W
[DC24V电源容量] 480mA(360mA)
[DC5V内置电源容量] 900mA(775mA)
2、输入规格
[输入的连接方式] 拆装式端子排(M3螺丝)
[输入点数] 16点
[输入方式] 漏型/源型
[输入信号电压] DC24V +20%,-15%
[输入阻抗] 4.3kΩ(X0~X17)
[输入信号电流] 5.3mA/DC24V (X0~X17)
[输入ON灵敏度电流] 3.5mA以上(X0~X17)
[输入OFF灵敏度电流] 1.5mA以下
[输入响应频率] X0~X5 200kHz、X6~X17 10kHz
[输入响应时间(H/W滤波器延迟)] X0~X5 2.5μs以下;X6~X17 ON时30μs以下 OFF时50μs以下
[输入响应时间(数字滤波器设定值)] 无,10μs,50μs,0.1ms,0.2,0.4,0.6,1,5,10(默认值),20,70ms
[输入信号形式] 无电压触点输入
   漏型输入时:NPN开集电极型晶体管
   源型输入时NP开集电极型晶体管
[输入回路隔离] 光耦隔离
[输入动作的显示] 光耦驱动时面板上的LED灯亮
3、输出规格
[输出种类] 继电器
[连接形式] 拆装式端子排(M3螺丝)
[输出点数] 16点
[外部电源] DC30V以下 AC240V以下(不对应CE,UL,cUL规格时,AC250V以下)
[最大负载]
   电阻负载:2A/1点,每个公共端的合计负载输出1点/公共端 2A以下、输出4点/公共端 8A以下
   电感性负载:80VA
[最小负载] DC5V 2mA
[响应时间] 约10ms
[回路隔离] 机械隔离
[输出动作的显示] 继电器线圈通电时面板上的LED灯亮
4、其它规格
[外形尺寸H*W*D] 150*90*83mm
[重量] 0.7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