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 | 变频器经常低频运行会对变频器有危害吗?

楼主(2019-03-28):
常用的变频器都是根据生产机械的负载特性、调速范围、静态速度精度、启动转矩的要求来选择的;而常用变频器采用V/F控制方式或矢量控制方式;它所驱动的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区别很大,而这种电机适应的频率范围也很大,所以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对变频器不是没有危害;不过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安装环境与通风性能相对良好。如下图所示。

这里用V/F控制方式来说一下,变频器在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动机电源的电压,使电动机磁通保持一定,在较宽的调速范围内,电动机的效率、功率因数不下降。

因为是控制电压( V)与频率(F)之比,称之为V/F控制。而它V/F控制特点是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机械特性硬度也较好,能够满足一般传动的平滑调速要求。

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到基本频率的过程中,输出电压从0V成正比地上升到最大输出电压的V/F线,称为基本V/F线,比较典型的如图1所示。

图1为V/F基本特性参数定义它是现在应用得最多的一种形式的变频器,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到50Hz时,输出电压从0V成正比地上升到380V。

从上图V/F特性参数定义图中可以看到有一个FL(它表示为下线最低频率)、FH(它表示上限频率)、FB(它表示额定频率)、Fmax(它表示最大频率);例如这种V/F变频器最大频率范围在50~500Hz、额定频率为50Hz、基本运行频率为1~500Hz、基本最大输出电压为1~480V;

另外在变频器的V/F曲线设定一定要注意,对不同的负载性质而采取对应的设置;因为V/F曲线有多种控制设定;而且多点电压点也要根据自己使用负载情况来调整(0.00~100%),变频器在出厂设置的缺省值不一定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