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80SSC-S 三菱FX5系列8轴简易运动控制器模块

楼主(2019-11-05):
FX5-80SSC-S 三菱FX5系列8轴简易运动控制器模块
FX5-80SSC,FX5-80SSC-S,FX5-80SSC-S价格,FX5-80SSC-S规格,FX5-80SSC-S用户手册
FX5-80SSC-S参数说明:最大8轴,直线插补、2轴环性插补、控制单位(毫米、英寸、度、脉冲)、定位数据为600个数据/轴、SSCNET Ⅲ/H连接

三菱FX5系列8轴简易运动控制器模块FX5-80SSC-S规格说明:
[控制轴数] 最大8轴
[运算周期] 0.888ms,1.777ms
[插补功能] 直线插补(最大4轴)
[控制方式]PTP控制、轨迹控制(直线、圆弧可设置)、速度控制、速度/位置切换控制、速度/转矩控制、定位控制
[加减速处理] 梯形加减速、近似S形加减速
[校正功能] 电子齿轮,齿隙,靠近通过
[同步控制]
  . 输入轴:伺服输入轴,同步编码器轴,指令生成轴
  . 输出轴:凸轮轴
[凸轮控制]
  . 凸轮登录数:最大128个
  . 凸轮数据格式:行程数据格式,坐标数据格式
  . 凸轮自动生成:旋转凸轮自动生成
[控制单位] mm,inch,degree,pulse
[定位数据]600数据/轴
[备份]参数、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可通过闪存保存(无电池)
[原点回归功能] 近点DOG方式、计数方式1、计数方式2、数据设定方式和比例原点信号检测方式
                有高速原点回归功能。
                原点复位-辅助功能有OPR重试、OP漂移
[伺服放大器连接方式] SSCNET Ⅲ/H
[定位]
  . 直线控制:直线插补控制(最大4轴)(合成速度,参考轴速度)
  . 定位控制:定位控制(最大4轴)
  . 2轴圆弧插补:插补指定、中心点指定
  . 速度控制:速度控制(最大4轴)
  .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 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增量方式
  . 当前值变更:位置指定,当前值变更的起始编号指定
  . NOP命令:有
  . JUMP命令:条件,无条件
  . LOOP/LEND:有
  . 高度的位置控制:块起动,条件起动,重量起动,同时起动,反复启动
[手动控制]
  . JOG运行:有
  . 微动运行:有
  . 手动脉冲发生器:可能连接1台(增量),单位放大倍数(1~10000倍)。
[扩展控制(速度和转矩控制)] 不包括位置回路的速度控制、扭矩控制
[绝对位置系统] 由连接到伺服放大器的电池对应
[同期编码器接口] 4ch,内置接口1ch
[限制控制功能]
  . 速度控制功能:速度控制值、JOG速度控制值
  . 转矩限制值变化功能:正方向转矩限制值、负方向转矩限制值
  . 紧急停止:有效/无效的切换功能
  . 软件行程范围功能:当前值/给定值范围检查
  . 硬件行程范围功能:有
[控制内容的变更功能] 有速度变更功能、覆盖功能(0~300%)、加减速度时间变更功能、
                      扭矩变更功能、目标位置变更功能
[其他功能]
  . M码输出功能:WITH模式/AFTER模式
  . 步骤功能:减速单位,数据No .单位
  . 跳过功能:通过PLC的CPU,通过外部指令信号
  . 教学功能:有
[参数初始化] 有
[外部输入信号设定功能] 通过CPU,伺服放大器
[事件历史记录功能] 有
[符号检测功能] 常规模式,指定次数模式,环形缓冲模式
  . 符号检测信号:最大4点
  . 符号检测设定:16
[任意数据监视器功能] 4点/轴
[驱动程序通讯功能] 有
[SSCNET通信的断开/重新连接功能] 有
[数字示波器功能] 比特数据、字数据各16CH

2、基本单元规格
[控制轴数] 8轴
[伺服放大器连接方式] SSCNETⅢ/H
[最大延长距离] SSCNETⅢ/H 800m
[最大局间距离] 100m
[外围设备接口] 由CPU单元(Ethernet)
[手动脉冲发生器操作功能] 1台可连接
[同步编码器操作] 4台
[输入信号(DI)]
  . 输入点数:4点
  . 输入方式:正/负共用
  . 额定输入电压/电流:DC24V/约5mA
  . 电压使用范围:DC19.2~26.4V
  . ON电压/电流:DC17.5V 以上/3.5mA 以上
  . OFF电压/电流:DC7V 以下/ 1.0mA 以下
  . 输入电阻:约6.8kΩ
  . 响应时间:1ms 以下
  . 推荐电线尺寸电:AWG24(0.2mm2)
[紧急停止输入信号(EMI)]
  . 输入点数:1点
  . 输入方式:正/负共用
  . 额定输入电压/电流:DC24V/约5mA
  . 电压使用范围:DC19.2~26.4V
  . ON电压/电流:DC17.5V 以上/3.5mA 以上
  . OFF电压/电流:DC7V 以下/ 1.0mA 以下
  . 输入电阻:约6.8kΩ
  . 响应时间:4ms 以下
  . 推荐电线尺寸:AWG24(0.2mm2)
[信号输入形式] A相/B相(4倍/2倍/1倍),pulse/sign
[手动脉冲发生器/增量同步编码器信号]
  . 差动输出类型(相当26LS31)
    输入频率:最大1Mpulse
    脉冲宽幅:1μs以上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0.25μs以下
    位相差:0.25μs以上
    额定输入电压:DC5.5V以下
    高电压/低电压:DC2.0~5.25V/DC0~0.8V
    差动电压:±0.2V
    电缆长度:最大30m
  . 电压输出/集电极开路型(DC5V)
    输入频率:最大200kpulse/s
    脉冲宽幅:5μs以上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1.2μs以下
    位相差:1.2μs以上
    额定输入电压:DC5.5V以下
    高电压/低电压:DC3.0~5.25V/2mA以下,DC0~1V/5mA以上
    差动电压:±0.2V
    电缆长度:最大10m
[DC24内部消耗电流]0.25A
[外形尺寸H*W*D] 90*50*83mm
[重量] 0.3kg
FX5-80SSC,FX5-80SSC-S,FX5-80SSC-S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