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 三菱PLC简单运动模块SSCNETⅢ/H型

楼主(2019-12-02):
QD77MS16 三菱PLC简单运动模块SSCNETⅢ/H型
QD77MS16价格(面价)24400,QD77MS16外部连接,QD77MS16用户手册 。三菱QD77MS型简单运动模块型号有:QD77MS2、QD77MS4、QD77MS16。
QD77MS16参数说明:16轴;2/3/4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同步方式同期编码器输入、凸轮、相位校正、凸轮自动生成;控制单位mm、inch、degree、PLS;定位数据600数据/轴;SSCNETⅢ/H连接

三菱PLC简单运动模块QD77MS16产品规格/参数详细说明
[控制轴数] 16轴
[运算周期] 0.88ms/1.77ms
[插补功能] 2/3/4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
[控制方式] PTP(Point To Point)控制、轨迹控制(直线、圆弧均可设置)、速度控制、速度.位置切换控制、位置.速度切换控制、速度.转矩控制
[控制单位] mm、inch、degree、PLS
[定位数据] 600数据/轴(可通过GX Works2、顺控程序进行设置)
[备份] 参数、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可通过闪存保存(无电池)
[定位]
  . 定位方式
    PTP 控制: 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 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增量方式
    轨迹控制: 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 定位范围
      绝对方式时
        .-214748364.8~214748364.7(μm)
        .-21474.83648~21474.83647(inch)
        .0~359.99999(degree)
        .-2147483648~2147483647(PLS)
      增量方式时
        .-214748364.8~214748364.7(μm)
        .-21474.83648~21474.83647(inch)
        .-21474.83648~21474.83647(degree)
        .-2147483648~2147483647(PLS)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INC模式)/位置.速度切换控制时
        .0~214748364.7(μm)
        .0~21474.83647(inch)
        .0~21474.83647(degree)
        .0~2147483647(PLS)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ABS模式)时
        .0~359.99999(degree)
  . 速度指令
      0.01~20000000.00(mm/min)
      0.001~2000000.000(inch/min)
      0.001~2000000.000(degree/min)
      1~1000000000(PLS/s)
  . 加减速处理:梯形加减速、S字加减速
  . 加减速时间:1~8388608(ms) 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均可设置4个模式
  . 紧急停止减速时间:1~8388608(ms)
[启动时间]1轴直线控制、1轴速度控制、2轴直线插补控制(合成速度)、2轴直线插补控制(基准轴速度)、 2轴圆弧插补控制、2轴速度控制、3轴直线插补控制(合成速度)、3轴直线插补控制(基准轴速度)、 3轴速度控制、4轴直线插补控制、4轴速度控制时为1.77ms
[外线连接方式] 40针连接器
[适用电线尺寸] 0.3mm2(使用A6CON1、A6CON4时)、AWG24~28(使用A6CON2 时)、AWG28(绞线)/AWG30(单线)(使用A6CON3时)
[外部输入信号用连接器]A6CON1、A6CON2、A6CON3、A6CON4(另售)
[SSCNETⅢ电缆]
   MR-J3BUS□M:
      .QD77MS<->MR-J4(W)-B/MR-J3(W)-B/MR-J4(W)-B/MR-J3(W)-B<->MR-J4(W)-B/MR-J3(W)-B
      .盘内用标准导线 0.15m、0.3m、0.5m、1m、3m
   MR-J3BUS□M-A:
      .QD77MS<->MR-J4(W)-B/MR-J3(W)-B/MR-J4(W)-B/MR-J3(W)-B<->MR-J4(W)-B/MR-J3(W)-B
      .盘外用标准电缆 5m、10m、20m
   MR-J3BUS□M-B:
      .QD77MS<->MR-J4(W)-B/MR-J3(W)-B/MR-J4(W)-B/MR-J3(W)-B<->MR-J4(W)-B/MR-J3(W)-B
      .长距离电缆 30m、40m、50m
[DC5V 内部消耗电流] 0.75A
[闪存写入次数]最多10 万次
[输入输出占用点数(点)]32(I/O分配: 智能功能模块32点)
[外形尺寸H*W*D] 98.0*27.4*90mm
[重量] 0.16kg
QD77MS16,QD77MS16价格,QD77MS16外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