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光源的疑问解答

楼主(2020-09-12):
   在机器视觉行业中,机器视觉光源的种类繁多,例如条光、背光、平行背光、同轴光、点光、隧道光、碗光、环形光、球形光、条形聚光等等。根据光的波长和颜色,又可以分为X光、蓝光、红光、白光、红外光等。那机器视觉光源的相关疑问你知道哪些呢?下面新西旺为大家解答:
问题1:如果用特殊光源照明,普通相机就可以嘛?
答:特殊光源是指波长的特殊,比如紫外或者红外吗?如果是这方面的话,紫外的光源,相机一定要能感应紫外光,红外也一样。另外,需要考虑镜头上面有没有镀膜,镀膜会把一些波长的光滤掉。
问题2:能否讲一下关于短曝光时间的高爆闪这类的光源?
答:短时间爆闪光其实就是光源的深度的应用,就是通过这个控制器,可以瞬间输出一个比光源需要的一个高的电压,比如光源需要24V,可以控制器可以瞬间输出48V,然后这个光源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亮度。
问题3:产品内孔1mm,怎么把光打进去。检测里面的金属片?
答:这个产品的内孔是一个毫米,主要还是要看深度情况。如果比较浅,那从侧面打光也可以;如果稍微深一些,可以考虑用同轴光。物体反射后的光与相机处于同一个轴线上,这样光源不会阻挡相机和镜头的视野。
问题4:光源都需要模拟或数码控制器吗?
答:一般来说光源都需要控制器的,我们主要就分为模拟的和数字的。当然也可以不用,直接给光源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就行;但是这种我们不太推荐,对电压和电流,万一控制的不太好就有可能导致光源衰减得很快或者是损坏。
问题5:光源和相机选型之间的匹配,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
答:如果用彩色相机,建议一般就选择白色的光源;如果是黑白相机,之间的搭配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要光源不阻挡视野就可以。
问题6:如果用下降沿会有什么影响?
答:建议使用上升沿,一般的电路,没有信号是低电平,有信号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然后经过脉冲宽度再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滞后。但是如果系统使用的是没信号是高电平,有信号时使用低电平,那么就使用下降沿比较好。

本文章来自:http://www.cdxiwang.com  成都新西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