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W2-0303B6 三菱伺服驱动器DC电源型

楼主(2021-01-04):
MR-J4W2-0303B6 三菱伺服驱动器DC电源型
MR-J4W2-0303B6外部连接,MR-J4W2-0303B6用户手册,MR-J4W2-0303B6价格
MR-J4W2-0303B6伺服放大器为支持MELSERVO-J4W_-B系列的DC 48V及DC 24V电源的超小容量伺
服。MR-J4W_-B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系统控制器等控制器通过高速同步网络SSCNETⅢ/H连接。伺服放大器直接读取控制器发出的指令,并驱动伺服电机。与MR-J4W_-B伺服放大器相同,通过一键式调整和即时自动调谐功能,可以根据各种机械的特性简单调整伺服增益。SSCNETⅢ/H中,可进行站间最大100m的接线。因此,也可支持大规模系统。
MR-J4W2-0303B6参数说明:伺服驱动器 SSCNETIII/H型, 0.01kW、0.02kW、0.03kW用,DC48 V/24V。

MR-J4W2-0303B6图片
三菱伺服驱动器DC电源型MR-J4W2-0303B6产品规格说明:
  [适用电机] HG-AK0136、HG-AK0236、HG-AK0336
  [额定输出容量] 30W (A轴) + 30W (B轴)
  [输出]
   . 额定电压:三相AC 13V
   . 额定电流(各轴):2.4A
  [主电路电源输入]
   . 电压:DC 48V/DC 24V
   . 额定电流:DC 48V时: 2.4A  ;DC 24V时: 4.8A
   . 允许电压变动:DC 48V时: DC 40.8V~55.2V;DC 24V时: DC 21.6V~26.4V
   . 电源设备容量:HG-AK0136  460W、HG-AK0236 720W 、HG-AK0336  960W
   . 浪涌电流:220A(1ms内减弱至约2A)
  [控制电路电源输入]
   . 电压:DC 24V
   . 额定电流:0.5A
   . 允许电压变动:DC 21.6V~26.4V
   . 电源设备容量:10W
   . 浪涌电流:600mA(500ms内减弱至约100mA)
  [接口用电源]
   . 电压:DC 24V±10%
   . 电流容量:0.25 (注2)
  [电容器再生]
   . 可再利用再生能源(注6): 0.9J
   . 旋转型伺服电机允许充电等效惯量 :0.18J
  [控制方式] 正弦波PWM控制 电流控制方式
  [伺服放大器内置再生电阻器的允许再生功率] 1.3W
  [动态制动器] 内置 (电子式动态制动器)
  [SSCNETⅢ/H指令通信周期] 0.222ms,0.444ms,0.888ms
  [通信功能] USB: 与计算机等的连接(支持MR Configurator2)
  [编码器输出脉冲] 支持AB相,Z相不支持
  [模拟监视] 2通道
  [伺服放大器的功能] 绝对位置检测系统、增益切换功能、高级振动抑制控制Ⅱ、输出信号选择、输出信号(DO)强制输出、试运行模式、模拟监视输出、MR Configurator2、机械共振抑制滤波器、轴共振控制滤波器、自适应性滤波器Ⅱ、低通滤波器、一键式调整、Tough Drive功能、鲁棒滤波器、微振动抑制控制、自动调谐 、报警历史清除、驱动记录器功能、J3兼容模式、推压控制。
  [保护功能 ] 过电流切断、再生过电压切断、过载切断(电子热继电器)、伺服电机过热保护、编码器异常保护、再生异常保护、欠电压保护、瞬时停电保护、超速保护、误差过大保护
  [构造(防护等级) ] 自冷·开放(IP20)
  [质量] 0.3kg

[MR-J4W2-0303B6电源系统电路的连接示例]

注
  1、请使用强化绝缘类型的DC 24V及DC 48V电源。
  2、编码器电缆推荐使用选件电缆。
  3、该电路为在发生报警后同时停止全轴工作的连接示例。通过变更参数设定为不输出CALM(AND故障)时,
     请将控制器侧的电源电路设置成检测到报警发生后切断主电路电源的结构。
  4、漏型输入输出接口的情况。源型输入输出接口请参照3.8.3项。
  5、伺服电机电源输出线的连接,请参照“伺服电机技术资料集(第3集)”。
    请不要错误连接A轴、B轴,否则会导致故障。
  6、无噪声接地 端子和E1,E2端子在伺服放大器内连接。
    接地时,请务必使CNP1的无噪声接地 端子连接到控制柜的接地端子。
  7、为了防止伺服放大器发生预料之外的再启动,请构建关闭主电路电源时EM2也OFF的电路。
  8、为了方便起见,将输入信号用与输出信号用的DC 24V电源分别记载,也可以由1台电源构成。
    但是,请使用不同于伺服放大器控制电路电源的DC 24V电源作为输入输出信号用的DC 24V电源。
  9、电源、电线及伺服放大器需要短路保护器作为保护。不使用短路保护器时,请使用保护功能
     内置的电源在外部构建保护电路。
MR-J4W2-0303B6外部连接,MR-J4W2-0303B6用户手册,MR-J4W2-0303B6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