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04HCPU L08HCPU L16HCPU 三菱iQ-L系列CPU模块

楼主(2024-03-04):
三菱iQ-L系列CPU模块暂有3个型号:L04HCPU、L08HCPU、L16HCPU,三菱代理商 李生 18819812626
L04HCPU参数说明:通用输出功能:漏型,程序容量40K步,基本运算处理速度11.76ns,弹簧夹端子排连接。

三菱iQ-L系列CPU模块规格说明:
1、CPU性能规格
[运算控制方式] 存储程序重复运算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刷新方式:通过指定直接访问输入输出(DX 、DY),可直接访问输入输出)
[程序语言] 梯形图(LD)、结构化文本(ST)、功能块图(FBD)、顺序功能图(SFC)
[编程扩展功能] 功能块(FB)、标签编程(系统/局部/全局)
[程序执行类型] 初始执行类型、扫描执行类型、恒定周期执行类型、事件执行类型、待机类型
[输入输出点数] 4096点
[恒定扫描] 0.5~2000(能以0.1ms为单位进行设置)
[存储器容量]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标签区域:6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锁存标签区域:4K字节
  . 函数存储器:5120K字节
  . 信号流存储器FB用区域:256K字节
  . SD存储卡:SD存储卡容量(SD/SDHC存储卡:最大32G字节)
  . 数据存储器:2M字节

  * L04HCPU:
    . 程序容量:40K步
    . 程序存储器:16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全部容量:40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软元件区域:8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文件存储区域:256K字节
    . 信号流存储器程序用区域:5K字节
  * L08HCPU:
    . 程序容量:80K步
    . 程序存储器:32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全部容量:1188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软元件区域:10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文件存储区域:1024K字节
    . 信号流存储器程序用区域:10K字节
  * L16HCPU:
    . 程序容量:160K步
    . 程序存储器:64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全部容量:172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软元件区域:120K字节
    .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文件存储区域:1536K字节
    . 信号流存储器程序用区域:20K字节

[指令处理时间]
  . LD指令:11.76ns
  . MOV指令:23.52ns
  . E+指令(浮动小数点加法):117.6ns
  . ST语言IF指令:11.76ns
  . ST语言FOR指令:11.76ns
  . PC MIX值:50 指令/μs
[周边设备连接端口] USB、Ethernet
[存储器接口] SD存储卡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最多设置个数] 40
[功能] 多重中断功能/标准PID控制功能/数据库功能/转储功能/数据记录功能/
        实时监控功能/安全功能/SLMP通信功能/固件更新功能/内置I/O功能
[停电保持] 电容器保持3分钟,保持软元件/标签存储器、时钟数据
[DC5V内部消耗电流] 0.99A
[外形尺寸H*W*D] 98*85*115mm
[重量] 0.37kg

2、各功能的使用点数
在各功能中分配X0~XF、Y0~Y7并使用。
[通用输入功能] 0~16点
[通用输出功能] 0~8点
[中断输入功能] 0~16点
[脉冲捕捉功能] 0~16点(输入信号)
[高速计数器功能] 0~2CH
  . 输入信号:仅使用1CH时0~5点,同时使用2CH时0~10点
  . 输出信号:仅使用1CH时0~2点,同时使用2CH时0~4点
[定位功能] 0~2轴
  . 输入信号:仅使用1轴时0~6点,同时使用2轴时0~12点
  . 输出信号:仅使用1轴时2~3点,同时使用2轴时4~6点

3、CPU内置I/O功能—输入规格(通用输入、中断输入、脉冲捕捉功能)

*1 即使将输入响应时间设置设置为“0.1ms”,ONOFF时的响应时间仍会为0.2ms。

4、CPU内置I/O功能—输出规格(通用输出功能)
[点数] 8点
[额定负载电压] DC5~24V
[最大负载电流] 0.1A/点
[ON时最大电压下降] 0.2V(TYP.)
[OFF时漏电流] 0.1mA及以下
[响应时间] 1μs以下(额定负载、电阻负载)
[耐电压]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源之间:AC510V/1min(标高0~2000m)
[绝缘电阻]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源之间:使用DC500V绝缘电阻计测量,在10M及以上
[公共端方式] 8点/公共端(漏型)

5、CPU内置I/O功能─定位功能规格
[控制轴数] 2轴
[控制方式] PTP(Point To Point)控制、速度·位置切换控制
[控制单位] pulse
[定位数据] 10数据/轴
[定位]
  . 定位方式: PTP控制(增量方式/绝对方式),速度·位置切换控制(增量方式)
  . 定位范围: PTP控制(-2147483648~2147483647pulse),速度·位置切换控制(0~2147483647pulse)
  . 速度指令:0~200000pulse/s
  . 加减速方式选择:梯形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
  . 加减速时间:0~32767ms
[原点回归方式] 6种
[启动时间(1轴直线控制)]
  . 梯形加减速(单轴启动):30μs/轴*1
  . S曲线加减速(单轴启动):35μs/轴*1
[指令脉冲输出]
  . 脉冲输出方式:集电极开路输出(DC5V~24V)
  . 脉冲输出模式:4种
  . 最大输出脉冲:200Kpulse/s
  . 与驱动器模块的最长连接距离:2m
[外部输入]
  . 零点信号(24V输入):6.0mA(TYP.)(DC24V时)
  . 零点信号(差动输入):EIA标准 RS-422-B差动型线驱动器电平
  . 速度-位置切换信号/近点狗信号/上限及下限限位信号/驱动器模块就绪信号:4.1mA(TYP.)(DC24V时)
  . 最小输入响应时间
    零点信号:20μs
    速度·位置切换信号、近点狗信号:100μs*2
   上限及下限限位信号、驱动器模块就绪信号:2ms
  *1 定位启动的指令执行后,至指令脉冲开始输出的时间。未包括指令处理时间。
  *2 即使将输入响应时间设置设置为“0.1ms”,ON->OFF时的响应时间仍会为0.2ms。

6、高速计数器功能规格
[通道数] 2CH
[计数输入信号]
  . 相:1相输入(1倍频/2倍频)、2相输入(1倍频/2倍频/4倍频)、CW/CCW输入
[信号电平]
  . DC 输入: DC24V 6.0mA(TYP.)
  . 差动输入: EIA标准RS-422-B差动线路驱动器电平
[计数器]
  . 计数速度(最高):200Kpulse/s
  . 计数范围:32位带符号二进制(–2147483648~2147483647)
  . 型号:UP/DOWN预设计数器+环形计数器功能
  . 最小计数脉冲宽度(占空比50%):1相5μs,2相10μs
  . 2相输入时最小相位差:5μs
[一致输出]
  . 比较范围:32位带符号二进制(-2147483648~2147483647)
  . 比较结果:设定值<计数值、设定值=计数值、设定值>计数值
  . 输出点数: 2点/1通道
[脉冲测量功能]
  . 输出频率范围C~最大200kHz
  . 最小ON宽度:1μ
  . 占空比:可以0.1s为单位设置周期时间及ON时间
[PWM输出功能]
  . 输出频率范围:DC~200kHz
  . 占空比:任意(可使用 0.1μs为单位进行设置)
  . 输出点数:1点/CH
  . 输出点数:1点/1通道
[脉冲宽度测定] 脉冲宽度(ON宽度/OFF宽度),测定分辨5μs,测定点数 2点(1点/1通道)
[外部输入]
  . Z相(预设)
    24V输入:6.0mA(TYP.)(DC24V时)
    差动输入:EIA标准 RS-422-B差动型线驱动器电平
  . 功能启动、锁存:4.1mA(TYP.)(DC24V时)
  . 最小输入响应时间:Z相20μs,功能启动、锁存100μs
[外部输出]
  . 输出电压C5V~24V
  . 输出电流:0.1A/点
  . 响应时间:1μs及以下(额定负载、电阻负载)

7、以太网端口规格
[数据传送速度] 100Mbps/10Mbps
[通信模式] 100BASE-TX、10BASE-T 全双工/半双工
[接口] RJ45连接器(AUTO MDI/MDI-X)
[传送方式] 基带
[最大帧大小] 1518字节
[最大单段长] 100m(集线器与节点之间的长度)
[级联段数] 100BASE-TX 最多2段, 10BASE-T最多4段
[IP版本] 支持IPv4
[连接数] TCP/IP 、UDP/IP,套接通信、MELSOFT连接、MC协议、通信协议、FTP客户端用合计个数不超过16个,FTP服务器用1个
L04HCPU图片,L08HCPU规格,L16HCPU参数